新手问题

楼主(2007-08-26):
1\舵机怎么大多数人都首选HS65,65的参数1.8KG速度0.16 180MA 11.2G 24X12X24
                                                     HS56的参数1.2KG        0.12 200MA 10.7G 22.6X12X24
                                                     HS55的参数1.1KG        0.17 150MA      8G  23X12X24

反映速度最快是56 最轻最省电的是55 力量最大的65,为什么要力量最大的呀,真的需要怎么大力量吗?

2\就是想问问为什么很多都选9控,说明不说6控就够了吗?9控不就多余了吗?说是为以后升级用,但是看了
   450的结构怎么就按6控呀,到底为什么要买9控呀,要不哪个大哥给举点例子说说吧,比如什么6控做不了,
   那些动作,或是以后换油机才需要9控,如果就450了,是不是6控足了.

                                请哪个大哥给解释下吧,谢谢了

楼主:
还有尾舵用GY401的话,用S9650还是用别的,看有用9257的,不解,到底应该用哪个,

网友A:
本坛器材派居多,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设备是拿来炫的,飞行技术是次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坛器材派居多,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设备是拿来炫的,飞行技术是次要的

大哥我诚心请教.

网友:
我用的就是华的原装,只换了电池,无刷电机

网友:
boy讲的是对的!不要有误解,lz如若诚心,当以自力而行之,不以人语而燥尔-----------

楼主:
好的设备只会让人羡慕,好技术别人都尊敬,2个不同的概念,对于新手来说很多东西都不明白,
也不想花冤枉钱,所以才请教,遥控器都知道越贵越好,但是有的没必要,我看很多人都用9控,
但是现在有14控,很少见人用,450好象6控足够了(看说明书)但是很多人都上9控,说省的以后
换,但为什么要换,不解.多了3控多了什么,

舵机也是很多人用65,但看上面有说用56的,参数有些差别,但是区别到底在那里,摸痴在吗?好象
您用56,看您换的舵机的很多,能给说说吗?

网友:
 赞同楼上几位的说法,是好设备让人羡慕还是好技术让人尊敬,LZ自己考虑;偶现在用WK1001、辉胜*4、GY401一样飞得爽

网友B:
6通就够了,9通只是油门曲线会更细些(6动是5点),另如果装个带起落架的直机6通就不够了;我自己一直在用6通,油门曲线比较懒---一根直线,也无所谓点多点少了
55舵机就可以了,只是结构上55舵机差些,65MG是金属齿轮,寿命肯定比较长(55炸机后有时会扫齿),但价格也在那里了。动作比较猛、米多可以上65MG;
尾舵机比较相信:401 + 9650,其他每用过,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6通就够了,9通只是油门曲线会更细些(6动是5点),...

FUTABA 的 FF9  9通..也只有5個点能調...
JR9通有7個点...設定上可以比FF9還要圓滑些...

网友C:
1、选65MG的人多主要考虑的不是技术参数,而是炸机的后果,65MG最耐炸;
2、选9通的人多主要考虑的不是通道数,而是整体功能和性能的增加,9通更加电脑化,储存的数据多、调节的参数多、界面直观、自动化智能化程度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选65MG的人多主要考虑的不是技术参数,而是炸机的后果,65MG最耐炸;
2、选9通的人多主要考虑的不是通道数,而是整体功能和性能的增加,9通更加电脑化,储存的数据多、调节的参数多、界面直观、自动化智能化 ...

 说道点上了,还有一点,周边用FF9或JR9X的人多,新手选与他们相同的控,方便请教控的设定,因为控的设定对新手来说是很麻烦的,没人教的话,很难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道点上了,还有一点,周边用FF9或JR9X的人多,新手选与他们相同的控,方便请教控的设定,因为控的设定对新手来说是很麻烦的,没人教的话,很难上手

看怎么玩了:我的6通可以存8组飞机的数据,液晶显示,油门曲线、螺距曲线、混控、程序设定样样都有,才1000米,用了一年了,但一个9动的控好些的就3000米。(说明一下,本人也许比较笨,至少我现在控有些功能从没用过,毕竟飞飞机是主要的)
(在这里我不谈论华xxx等的控)感觉上买控和玩电脑一样-----多花了两倍的价钱去追求不到20%的性能提升是否值得只有使用者自己知道了,当然如果面子上的满足使您认为值我没说的----玩飞机本来就是开心吗,钱多钱少无所谓了,就像我一开始选亚拓一样,大家开心好了。

网友:
另外想说一下,过多的调整参数对新手未必是好事,您可以设想一个新手如果面对一个“极品”控的上百个参数设定会怎样?
一个好的控存储参数多少对新手有用吗?假设一个“极品”控可以存储1024个不同飞机的数据,您认为对新手有用吗?

我更愿意先买个够用,反正电子设备会越来越好的----之前9x的控很不错,但现在已经有2.4G的控了,相信到您的技术好到需要更好的控时,您完全可以花同样的钱买个更好的控;
所以到认为在控够用的条件下,把钱用在配更好的陀螺仪 和 舵机更好些----因为这些设备故障炸机不在少数;
PS:至少我认为 好的锁尾+好的舵机 对新手比好的9动的控更重要;

网友E:
6通和9通有很大的差别的,不是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上面的朋友都说了区别,

其次,控功能强大与否,并不是看通道多少决定的,很多新人都问多出的通道干嘛用,其实多出的通道大多数飞直升机都用不到,飞直机一般都用6个通道,但是多出的通道你玩其他飞机,比如高档的固定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6个通道会不够用。而且9通控一般都包括3种飞机的完善的软件体系!!!

SO  控主要看其功能多少,参数调整的分辨率来区分一个控的强大与否,千万别由通道多少来决定

再次还要看你入魔道深不深,入的不深,浅尝则止的话,建议你上个6通就OK了,玩模型就跟玩网络游戏一样,都追求极品装备,当然前提是你对模型中毒很深,你会发现9通在功能调整的细腻性和功能的多少方面都会比6通来的强,当然你买12通14通就更强,神兵一及的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6通和9通有很大的差别的,不是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上面的朋友都说了区别,

其次,控功能强大与否,并不是看通道多少决定的,很多新人都问多出的通道干嘛用,其实多出的通道大多数飞直升机都用不到,飞直机 ...

这个观点同意,前些时候想给我的飞机换个马甲----带起落架的,6动感觉不够了,想年底连飞机带控换掉;什么控个人感觉取决于您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您入魔的程度;但新手如果不确认自己将来能玩成什么样子,未必先上好的控;如果抱定自己准备“非常专业”的玩直机,当然就算是新手买14T的控又怎样,还是老话-----开心即好;
另:更正一下,Hitech的6动控是3合一(直机、固定翼、滑翔机)

网友:
只所以要选9通的控,那是为了避免到时候成鸡肋!为以后作准备的!至于65还是55就要看自己的经济状况了,经济状况好的话全部上数码都没问题!

网友:
如果新手花3000买了9动的控,飞了不到半年再当二手的卖,那才叫鸡肋呀;当然米多例外;

网友B:
Hitech 6动飞了一年半,现在在飞航线中,从没感觉到有什么会影响到我飞行的----所有我需要的设置在LCD上就可以轻松搞定,很是知足了;
但我知道6动的控要1000,9动的控要3000,相差2000,足可以够我炸一年了:本人较懒,每次炸机都直接买新配件换上,多是原厂配件,一个月平均不超过200;
老鸟入道较深,对设备要求尽善尽美可以理解,但很多新人根本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这块料、能坚持多久,甚至很多模友本身就只是消遣了,能飞飞漂亮的航线已经满意的不得了了。
当然新人米多例外:T14(WinCE版本) + 600 再加十几块电池,按5~6万的搞,那飞起来才叫爽---我们不求最合适,只求最贵;

还是老话,开心就好,看自己的经济能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tech 6动飞了一年半,现在在飞航线中,从没感觉到有什么会影响到我飞行的----所有我需要的设置在LCD上就可以轻松搞定,很是知足了;
但我知道6动的控要1000,9动的控要3000,相差2000,足可以够我炸一年了: ...

楼主:
看明白了6控其实足够用了,我哪天去买遥控器,人家给我介绍了个LAMA V3说这个好飞,我拿了个回家玩呢,炸了N回家里地方小呀,现在尾巴都自己做的,还没会悬停呢,有时间找个大点的地方在搞,这个搞好了,就上450SE,感觉能在家里,想让LAMA去那里就去那里,已经很N了,哎,估计多炸几次就行了.用LAMA代替模拟器,哈哈,等真上了450SE在上模拟器.这个先玩着,估计我陷不了太深,精力有限呀

网友:
控只要别低于6EX就行了,虽然少了些功能,但是靠人为还是可以调的很细腻的

设备重要,但关键看人

网友F:
舵机55就别用了,不光速度慢,力量也小了,加上塑料齿,无一可取之处。56在斜盘上是可以用的,但问题是塑料齿,不经炸。65速度稍慢,但力量够,对于斜盘来说,速度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三个舵机的一致性和耐炸不扫齿,65MG做到了,所以大家都用。

尾舵机是速度和力量都重要,就象人跑步一样,跑得很快,要停的时候,能很快的停住,就要停的速度快,也要停的力量大,这样才能所心所欲。选9650和9275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当然用3153也可,但3153用的不是空心杯电机,速度会慢一些,寿命也会短一些。

至于控,前面兄弟们谈得很多了,很有道理。你用6通也可,你用9通也行,玩模型本来就有很多是花大价钱追求极致,虽然提升只在一点点。但这就是玩模型。如果玩下去,要求就会越来越高,花越来越多的钱,提高不会跟开始那么多了。我是用过很多便宜,也用过很多贵的设备,花的钱,你会看到结果的。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回答.我自己在多学习下,感觉别看东西不大,里面的学问不是一时半会能明白的,想飞好,先的学修和调,感觉调试特别重要,还的明白一些原理,感觉还的买很多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舵机55就别用了,不光速度慢,力量也小了,加上塑料齿,无一可取之处。56在斜盘上是可以用的,但问题是塑料齿,不经炸。65速度稍慢,但力量够,对于斜盘来说,速度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三个舵机的一致性和 ...

确实55舵机就不要用,飞了一年半,55舵机居然换了3个,真失败---炸机很容易扫齿,懒的修了,放那三个了。下次升级一定换65MG了;
尾舵用401 + 9650确实喜欢,锁尾好稳呀:IDLE状态下基本不去管尾舵;
LAMA入门快,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跟着LAMA从卧室飞到餐厅了。

楼主:
我现在没能会悬停呢,修的时间比飞的长,室内地方太小,经常深夜一个人楼道里练习,要想人前显贵就的被地里受罪,没模拟器的日子真难受,我在摔中成长呢,主要玩这个就的克服心里的恐惧.我是百玩百炸,炸了再炸,我就不信,搞不定这个LAMA,等摔烂了马上,摔450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设备只会让人羡慕,好技术别人都尊敬,2个不同的概念,对于新手来说很多东西都不明白,
也不想花冤枉钱,所以才请教,遥控器都知道越贵越好,但是有的没必要,我看很多人都用9控,
但是现在有14控,很少见人用,450好 ...

虽然俺是450SE+9X2+65MG+401+9257,但俺可不是烧器材哦,俺是保护投资。
先说舵机,450SE的设计使得换舵机不是很方便,用30块的辉盛也行啊,只是塑料齿摔一次就3个舵机玩完,换不了几次65MG的钱出来了。
而且力量和重量兼顾的情况下,力量越大当然越好,那个悬翼头转起来惯性是很大的。
尾舵数字肯定好于模拟,而且还是那个原则,力量重量兼顾的情况下,速度越快,力量约大越好。
9通控的电脑功能更完备,倒不是非要用到那9个通道,大大的屏幕更好调机。
另外手感和样子也有提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