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小心尾撐安裝的位置~

楼主(2007-08-26):
下側板弄掛了兩次,
這次有賴hzl7626兄弟提供一副下側板給我修復,
並告訴我原來安裝位置可能有問題,
檢討之後,應該是摔機時尾撐強烈拉扯之下,才把下側板拉裂,
所以在這裡也要提醒一下Wing450的飛友~

原來安裝的位置(螺絲刀指向的位置)

正確安裝的位置(與底版固定一起,才不會單獨拉裂下側板)

网友:
谢了。
不过我们大家都是按正确的方法装的。。。老大你。。。怎么会装到上面的孔里去了?

网友:
是呀表示怀疑~没仔细看说明书哦~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一点是很容易让模友们误会,我们赶紧改.

网友:
我还是喜欢动脑筋哟

网友:
LZ,你没注意当下侧板固定到底板上时有6个螺丝是2长4短啊。

楼主:
原來大家都知道正確位置,因為我是買二手機,一收到就是鎖在不正確的位置,所以一直以為是裝在那個小洞裡的~~

害我摔壞了兩對下側板~~~~

网友:
学习了回家看看 忘记按在哪个孔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大家都知道正確位置,因為我是買二手機,一收到就是鎖在不正確的位置,所以一直以為是裝在那個小洞裡的~~

害我摔壞了兩對下側板~~~~

二手机没有说明书吗? 下个电子版的好好看看吧 免得花冤枉钱呵呵~

网友B:
不知道那个多出来的洞是用来干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机没有说明书吗? 下个电子版的好好看看吧 免得花冤枉钱呵呵~

二手機是沒有說明書~~謝謝您的提醒 ....我真沒想過Wing有電子版的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那个多出来的洞是用来干吗的?!

那個洞~~~可能是~~
1.障眼法,加速側板損壞,增加側板銷售量 ~~
2.減輕重量還可以透氣用 ~~
3.生產的時候不小心生產不良,所以將錯就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