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如何调整四轮定位

楼主(2007-08-26):
我的1/10油车在前轮转向大于15度时,感觉跑得不顺,已检查差速器没故障,怀疑是四轮定位出问题,请教各位前辈四轮定位如何调整?

网友A(2008-01-04):
看这里的技术专栏
http://www.rcfans.com

网友B(2008-03-31):
要精确的话有专业的调整工具的~平常玩玩的话调整个大概就行了~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原因是四驱的传动系统只有前后桥两个差速器,中间传动轴上没有差速,在弯度大时前桥跟后桥的转速不同步造成。这情况我在架起后桥时发现的。

网友C:
大脚一般是没有中差,转弯不会造成前后轮不同步,你可以试试把前差速油换稀一点。不知道你说的不顺是个什么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