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8.26晓港公园跑船-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楼主(2007-08-26):
船装好就想带出去溜溜,今天总算有时间又有好天气了。大学城有点远,就到晓港公园先试试,结果。。。

船配置:DF650,B3656-KV2600,锂锰4S2P,Octure X437,跑时全重2100g左右。
跑了两组电,感觉第二组速度要慢一点,跑了几个来回忽然就动不了了 ,赶忙找了个在划船的帮忙捞上来 。开盖一看,吓一跳,电机连电调的蕉头熔掉了一个,另外两个也歪了   。因为赶着去吃饭,没仔细看拎上就走,也忘了拍照,后来用手机拍了几个,各位将就一下

晚上把数据传到电脑一看,太吓人了,竟然超过100A!   难道功率分析有误?难怪蕉头会熔。之前因为4.0mm蕉头不够,而且论坛上都说锂锰不超过30A放电,就没把3.5的换掉。晚上再认真检查,发现个大问题:电机扭力变小了,可能是过流退磁了   。还好,其他暂没发现问题,4排电池电压都在3.96V左右,阿浩的锂锰还是不错D 。
使用ETTI功率分析器,数据是第二组电的,共6张图

有个问题搞不清楚,跑船都说要大电流,但多少才算大?看高手们用的B36级KV都在1600左右,电流也比较高。但像飞高XL,KV1600左右的标称电流值也不超过70A,对于船速,是否有更重要的因素? 电压和转速要多高才合适

网友:
 沙发惊叹一下

网友A:
从插头烧掉来看 功率分析器工作没有失误,你应该是桨大了~换X435看看, 1600KV的电机16SNI-HM 才带437桨,电压和转速要多高才合适这个问题看各人, 电船玩的是效率,你已经有了航行时的电压,电流数据~~基本上能粗略计算出你船的效率了,4MM插头在梧州已经基本淘汰换6MM的吧~~ ~:loveliness:

网友B:
恐怖啊! 看来放电超过100A已经不是瞬间峰值,分开两节每节也超过50A,实在是对电池的严重考验!

网友:
及时发现,及时补救!!!

网友C:
100A电流,4mm蕉插是顶不住的,一定会溶锡。我采用的是6mm插头+12号线并,这样才可以轻松应付100A以上的电流,对船速也有明显的提高。6mm插头有需要,可以找我。

象楼主这情况,应该是电机过载了。我玩的df 29 O船,用octura x437/3 ,540XL ,正常工作电流是 70A -80A之间。建议换小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插头烧掉来看 功率分析器工作没有失误,你应该是桨大了~换X435看看, 1600KV的电机16SNI-HM 才带437桨,电压和转速要多高才合适这个问题看各人, 电船玩的是效率,你已经有了航行时的电压,电流数据~~基本上能粗略计 ...

哪有6mm蕉头和10AWG硅胶线卖啊 没有船速也估不了效率啊
桨不知是不是大了,但电调和电池温度好像不算太高,电机摸了下有些烫手,忘带测温器具体多少不知道。电池处的3.5蕉头是一点事都没有,但2S并了出来的蕉头和线就要换了

网友D:
晓港公园现在给玩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A电流,4mm蕉插是顶不住的,一定会溶锡。我采用的是6mm插头+12号线并,这样才可以轻松应付100A以上的电流,对船速也有明显的提高。6mm插头有需要,可以找我。

象楼主这情况,应该是电机过载了。我玩的df ...

我估摸也是过载了,奇怪的是电池没事哦 因为没有其他桨所以没试。一会Q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怖啊! 看来放电超过100A已经不是瞬间峰值,分开两节每节也超过50A,实在是对电池的严重考验!

有435胶桨吗?迟D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晓港公园现在给玩了么?

去了好几次了,没见有人管,估计是电船人家觉得小打小闹

网友:
电动模型大多都存在过载运行情况

建议在追求极限动力的同时适当控制电流, 持续运行电流最好在标称最大电流以下才安全. 不然结果将会越来越糟糕:   电机过热----退磁--- 电流增大 ,这可是个恶性循环.  不久就可能出现LZ这样的情况.
一般来讲,电机效率随KV的增加而逐渐下降.怎样选择合适的电机,电压,配重才能实现理想的输出功率将是对玩电动模型的一种考验

网友:
  锂锰看来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E:
你电池和电机的蕉插都是3.5的吧?电池处的电流总应该会比电机处的电流大吧?为什么不是电池出的蕉插熔呢?我想应该是电机处的蕉插接触得不那么好 蕉插上落了部分电压发热把蕉插给熔了!把电机的转向调对后一般电机到电调之间是不用接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电池和电机的蕉插都是3.5的吧?电池处的电流总应该会比电机处的电流大吧?为什么不是电池出的蕉插熔呢?我想应该是电机处的蕉插接触得不那么好 蕉插上落了部分电压发热把蕉插给熔了!把电机的转向调 ...

电池是2P啊大佬,电流是电机处的一半
电机到电调直连?好像比较少见哦

网友:
  广告广告时间到,,,,要买锰锂找老虎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去了好几次了,没见有人管,估计是电船人家觉得小打小闹

这个星期六(31)去不?我想请教下船的问题~~~大学城太远了,这里近一点 ,方便的话我们信息联系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星期六(31)去不?我想请教下船的问题~~~大学城太远了,这里近一点 ,方便的话我们信息联系下啦

周六都没空,有事PM

网友:
117a电流这么爽~?

网友G:
我是过路的,请问拿什么记录的电压电流曲线啊?居然还能上传到电脑?
这玩意越弄越高级了。

网友H:
谁去???我可能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过路的,请问拿什么记录的电压电流曲线啊?居然还能上传到电脑?
这玩意越弄越高级了。

一个小设备,,,FX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谁去???我可能来~

去哪?小港公园星期六报到,大学城估计无时间了,心中好想见识下广州市的同好们玩的船船,呵呵,当然偷师是重点了,现在小船还没定下用什么电机好,头痛中...小弟新手一名,查旧贴中有用2212的,手头接上后好象没什么力?怪事了,也可能是30A的电调不够力?50A的也好象不太OK.2208双电机也考虑过,现在更收了个有刷的大电机,听电机栏的兄弟们说50A应该能带得起.唉.要学的太多太多了

网友:
我走过去,晓港公园才十几分钟~31号如果你去我肯定来,因为我条船都无真正跑起过~
我明天都可能去,try一下~~

网友I:
为何不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何不着火

因为用的是防火材料

网友:
系晓港里面,哪里不会被抓啊??今天想去一下~

网友J:
兄弟啊!我和你的船一样的!能上几张清晰的内部图和船尾图吗?能告知轴系和舵系在那里买的吗?这船有些人装压浪板,不知有没有装的必要啊!电机是啥牌子的??先谢谢啊!

网友:
轴系和水刀是ETT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兄弟啊!我和你的船一样的!能上几张清晰的内部图和船尾图吗?能告知轴系和舵系在那里买的吗?这船有些人装压浪板,不知有没有装的必要啊!电机是啥牌子的??先谢谢啊!

借我个相机立马拍
轴系是FX的,舵是冷风的
压浪板不装也可以,船跑起来姿态还不错
电机是兴耀华,好像退磁了

网友:
TMD,,,又是那些标,撞了上去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