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机真的很累啊!ESKY-016换大桨后出现双桨,如何调 ...
新手玩机真的很累啊!ESKY-016换大桨后出现双桨,如何调整?谢谢!!

楼主(2007-08-27):
求教!!ESKY-016换大桨后出现双桨,如何调整?谢谢!!
唉,新手玩飞机真的好难啊!恳请老鸟不吝赐教!!

网友A:
检查横轴;主轴!!

楼主:
横轴换了新的。

网友B:
大桨配对有没有可能?

网友C:
调连杆不能消除吗 ?

楼主:
原装配对的大桨,要调连杆?

楼主:
还是不行哦,晕!

网友D:
调整连杆

网友E:
一定要调连杆,可以解决的

楼主:
好的,我再试!再问下,调连杆后,叶片作哪个方向的变化?升角吗?

网友F:
先做大浆的动、静平衡,还有双浆的话,把浆转起来看高处的浆的连杆往长放,就是让这片浆的攻角小点,在转起来看,慢慢调整,前提是大浆一定要做好动、静平衡!

网友E:
一定要换原装的大浆,要不把原来大浆的浆片拆下来访上去也ok

网友G:
最好的建议是换其它飞机```450

网友H:
在不影响主桨夹顺畅转动的前提下,将两颗自锁螺母尽量往里扭.

网友I:
MD,居然还要买个套筒,真郁闷

网友J:
 不买套桶也可以的,用2个尖嘴钳同时扭就可以了。

网友K(2008-02-09):
同时扭??? 难道两个自锁螺母 是一根轴连着的??此紧彼松??

网友L:
总有一个会松的。
不过还是建议去买个5。5套筒。买的时候注意套筒的外径,太大了还套不进去。

网友M:
什么叫动、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