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广州兄们的A-5翻的厉害,我来介绍个防翻好方法!

楼主(2007-08-27):
星期天去跑小A5,风浪很大,不过跑得却是很爽,第一次跑完了三组电!整个过程中也翻了5、6次,但还是很流畅刺激!

能这么爽主要是找到了防翻的好方法!
其实是个简单的土方法,就是用一块长方形的泡沫粘在A5的船首,泡沫大约长13CM,高3CM左右,
效果很好,每当船翻时,泡沫的浮力就将船首抬高了,而船尾就自然下沉,船桨也大部分接触到了水中。
剩下的事简单了吧? 加油门吧,船就一个鲤鱼打挺,翻过来啦!

以上全部经过实践,本人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星期天去跑小A5,风浪很大,不过跑得却是很爽,第一次跑完了三组电!整个过程中也翻了5、6次,但还是很流畅刺激!

能这么爽主要是找到了防翻的好方法!
其实是个简单的土方法,就是用一块长方形的泡 ...

佩服

网友A:
干吗不之间贴在右边?翻了直接就过来了不用推油

网友:
 杠杆原理。。

网友: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做优美的后空翻了!!!

网友B:
请发个照片,看看有没有破相了

网友:
厲害,做設計的就是有腦,哈哈,開個玩笑

网友:
tigher兄的乒乓球也不错啊,不过好像比较容易掉

网友:
:loveliness:  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吗不之间贴在右边?翻了直接就过来了不用推油

这个没有试过,也准备尝试一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做起来要比我的方法要复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发个照片,看看有没有破相了

不会破相的,就用海绵双面贴粘,很牢的。

要是觉得不好看的话,就做个弧度出来,美化下......

网友C:
还是用旧方法吧,将A5两边的圆柱型浮筒改防翻,水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旧方法吧,将A5两边的圆柱型浮筒改防翻,水箱吧~

以前有人改过,听说效果不好啊。再说也太麻烦了,起步加速也会慢的

网友C:
为什么起步会慢???是翻了才进水的,ECO全部都用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起步会慢???是翻了才进水的,ECO全部都用这种方法~

将A5的一个浮桶改成水仓,进水口是做大还是做小?
A5本身就小,下水后,后半部分全部沉水,无论你进水口做大做小水仓都开始进水啊,所以我认为起步会慢!

ECO的船形与A5不同,重心等方面也不一样。

网友:
 ,,感觉有点怪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A5的一个浮桶改成水仓,进水口是做大还是做小?
A5本身就小,下水后,后半部分全部沉水,无论你进水口做大做小水仓都开始进水啊,所以我认为起步会慢!

ECO的船形与A5不同,重心等方面也不一样。

我倒,谁教你进水口向下,进水口都有那么前做那么前的,,而且一点水不影响,一起跑水就全没了~

网友:
这也想的出来,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吗不之间贴在右边?翻了直接就过来了不用推油

今天试了装在一侧,完全不行,翻了漂在水面上,桨离水面更高了,泡沫浮力啊。试试还是我的那个方法又方便又实用

网友D:
能否在天线一端加块小浮体,力臂够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在天线一端加块小浮体,力臂够长……

天线够硬,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在天线一端加块小浮体,力臂够长……

水爬兄的方法我也想到过,记得爬兄以前改的550暴力F1的天线我记得是伸缩的,够硬,用那个可以考虑,大约用个乒乓球大小的泡沫就行。
不过最简单方便的还是我这样的,希望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来抛块砖,引来一框玉

网友:
我感觉不行,如果这么高放一物体,重心变高,试船更加不稳~

网友:
又灌,小心再封~

楼主:
精华了!!哈哈,我第一个精华贴啊!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如果在船里加泡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