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遥控和其他问题

楼主(2007-08-27):
雷鸟改了无刷以后是不是原装控就没法用了?得换什么控?把雷鸟改无刷合适还是换JJ合适?

网友:
原来的控可以用       怎么不能呢?

网友:
换机机合适,雷鸟有刷动力足够了,我的雷鸟有刷用7。4V锂电池毫不费力可以上十多层楼高,所以没必要上无刷。如果要玩无刷还是搞个400级以上的机机玩玩吧。

楼主:
只是看大家说雷鸟改了无刷动力和控制都有所改进.请大家推荐几个400级的JJ 谢谢

网友:
目前400级别的是SJM和黑鹰的天下!

网友:
现在不要看什么400的机   450稳多了,配件便宜到家了

楼主:
听说450机器和遥控下来得5千以上 实在是没那个势力啊

网友:
不会把。。。5000可能油直都能买下来了!

网友:
不用吧,买固朗配天9...3千内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3千内能高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450机器和遥控下来得5千以上 实在是没那个势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450机器和遥控下来得5千以上 实在是没那个势力啊

哪个奸商?rtf版gl450金属+天九=2880,塑胶+天六=1280,不会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