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谈谈WING 450

楼主(2007-08-27):
前几天收到了没用送铝箱的WING 450。昨天刚刚开工装机,花了2个半天的时间装好了。
现在来说说自己的装机体会。
我的头罩也没能逃脱有破裂的命运!
1:装底板的时候发现居然下测板开的孔的距离比底板上两个耳朵的距离要短 ,导致底板装上去后后面是拱起来的。不知道WING 的工程师是怎么设计的!
2:装大齿轮时发现固定大齿上开的螺母的孔比配的螺母要小,螺母硬塞进去就会弹出来,搞了半天才装好。装好后发现,固定主轴跟大齿盘的螺丝跟那个螺母怎么都拧不紧!
3:螺丝的硬度不行,用的2-3元的螺丝刀还没用很大的力螺丝头就已经被螺丝刀拧坏了。
4:球头跟球头扣的间隙大小不同。有的松,有的紧。
5:中联越往上推阻力越大。
6:水皮尾翼的固定座太松,用手轻轻搬就能来回扭动。
7:舵机安装实在是太麻烦,3个斜盘舵机装了我一个多小时。
8:说明书居然是WORD 文档的。说明书对于新手来说太简单,也看不明白。
9:最可笑的是WING 引以自豪的尾推,一点没想象中的虚位那么小。套在尾轴上的铜套孔太大,尾桨上的球头跟球头扣的间隙也较大,有2个地方有虚位导致尾推的虚位就很大了。跟我飞了N个起落的450SE的虚位一样大,甚至比SE的还大。 当然这么点虚位对于飞飞普通的悬停来说根本无所谓。
10:大齿盘也没能逃脱不圆整、上下有跳动的命运。

还有由于3个斜盘舵机不是自推的设计,所以舵机的走线很麻烦。跟SE比又少了个可以放电子设备的平台。

想说的就这么多了,剩下的就让大家去评价这台机机吧~~~

网友:
 有点动摇了。。。

楼主:
上些图片。

看看装好后的底板。

就是这个螺母很难塞进大齿盘。而且跟螺丝拧不紧。

中联的铜套到这个位置就有阻力了。

水平尾翼的固定座可以左右很轻松的扭动。

还有点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很多厂家的说明书都是电子文档的?我最讨厌的就是看电子文档的说明书!多花个块把钱印刷出来都很难吗?为了几块钱都省的产品我想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网友A:
5,wing的中联似乎有方向性,转180°套上试试

网友:
不印刷可能是为了环保,不过word的来做说明书寒碜了点,怎么也得做成个像样的PDF文档啊。。。

楼主:
照楼上的来说老外的产品都没纸张的说明书了?

网友:
我的很好呀!调好后跟我的se一样好飞!

网友:
我的也很好啊
我买的时候 全是散件我还是第一次装机

网友:
全是箱子惹的祸

网友B:
我也是刚装机,同样碰到LZ的问题1、2。其它还没装,另一问题是电机配套的M2.5的螺丝居然对不上。

网友C:
大齿轮的螺母是预塞进尾驱动齿的塑料槽里的!!!那个螺丝拧紧后会突出约2mm的,我的机机和P1配件都是这个样子 ,LZ检查一下看是否这样?wing技工应该跟进一下模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5,wing的中联似乎有方向性,转180°套上试试

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7:舵机安装实在是太麻烦,3个斜盘舵机装了我一个多小时。 ...

真不明白為什麼 Wing 這麼固執. 直推是美!!!

网友D:
您提的这些意见都非常中恳,我们正在下决心改正,欢迎续续指出我们的不足,以使我们的质量越来越好,在此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齿轮的螺母是预塞进尾驱动齿的塑料槽里的!!!那个螺丝拧紧后会突出约2mm的,我的机机和P1配件都是这个样子 ,LZ检查一下看是否这样?wing技工应该跟进一下模友的问题!!!

   我是装齿轮前先用钢丝钳把螺母硬压进齿轮的6角孔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刚装机,同样碰到LZ的问题1、2。其它还没装,另一问题是电机配套的M2.5的螺丝居然对不上。

调整一下电机方向试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所说的第一个问题是通病,我的解决方法是用指甲刀的锉子把碳铅侧板锉了一点
第2个问题的确挺紧的,不过应该是可以拧得很紧,
第三个问题目前没发现,中联也挺好的基本没有虚伪,水平尾翼是不怎么样,而且还那么大,自己换个别的把,688的不错。尾推也是通病,要看自己的解决方法了,我的刚收的时候有点涩,虚伪也很大,后来我把它拆了,把里面的铜套宁紧,从新装了一下,基本解决虚伪和涩的问题,不过还是有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提的这些意见都非常中恳,我们正在下决心改正,欢迎续续指出我们的不足,以使我们的质量越来越好,在此谢过.

怎么说WING 450出来也很久了吧,难道就没有一个模友说你们的机机有问题?这么久以来一点都没改进过?
还有头罩的事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