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450S套装或GL450全套,内有自我介绍,请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07-08-27):
小弟我是学的是摄影专业的,现在在广告公司从事摄影摄像工作的,摄影摄像这口饭吃了7~8年了。

至今重来没有接触过任何遥控模型,更不用说是航空遥控模型了!

行拍是我一直向往的,有过一次乘坐载人航天器拍摄的经验,这次体验使我至今难忘!

现实生活中身边没有任何有操作航空模型的朋友!

在8月初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航空模型,非常感兴趣,自认为给行拍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的载体!
在网上狂收集资料以后选择小型特技电直机(装上平衡器)作为首选入门机型。

原因有四
一:小型特技电直价格上比油直便宜不少。(现在主要还是业余玩行拍,公司暂时没有行拍的需要)
二:小型特技电直比起固定翼,起飞和降落更为方便,对拍摄主体的选择更为自由。(由于被摄主题的不同,行拍环境不完全都有固定翼降落的跑到)
三:小型特技电直比起油直功率要小,在起飞和降落比较嘈杂的环境中即便失控对人对物的伤害要小一些。小型特技电直比起油直体积要小,更便于携带!
四:小型特技电直比起共轴双桨电直功率要大一些。抗风性应该强一点,更有可能实现行拍。(共轴双桨如:Lama V3感觉根本无法携带可以拍出能用质量照片的相机,如果有什么较大功率的共轴双桨请推荐我,我没有找到有什么较大功率的共轴双桨。毕竟我玩飞机主要是行拍为主,需要平稳,易操作)

以上四点只是一个菜鸟在翻阅一些资料以后的想像!如有不妥的地方还请各位老师指教!!!

结合以上四点,初步决定选择T-REX 450S套装或GL450全套(都加装平衡器)

T-REX 450S(http://www.shhfmodel.com/product_detail.asp?s_id=692
GL450      (http://www.hkgulang.com/news.asp?id=75

T-REX 450S:我居住在上海T-REX 450S购买地点离我家不远,可能能够多给我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但价格略高。
GL450 :我打电话问过厂商,固朗上海还没有分销商,(我在上海居住)必须邮购。缺少技术支持,起码支持起来没有上海有店这么方便。

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地方
以上两款机机是否可以拉的动卡片照相机。(卡片照相机还没有购买,单反的倒有好几台,但想挂在450的电直上是没有可能的,会买一台卡片相机的,当然相机的体重会是选择相机的重要参数。呵呵以前更本没有这个意识,只是认为相机轻了拿在手里打飘,只会选择重的)

为了机机能够拉起相机,肯定要加装大容量电池,(挂了相机以后空中航行时间起码也得10分钟否则还没有到拍摄机位就没电了)会不会造成电机负载过大,发热发烫以至于烧毁电机!有无什么解决方案!

发射器和接受器的遥控距离是多远,(网上的说法不一,而且差距很大,有人说半径1公里,只要眼睛还能看见。还有人说半径不能超过100米,30米~50米最佳)我想如果行拍的话200米以上的半径还是需要的。

结合我的摄影工作经验,对业余行拍电直的要求!
1:足够的动力。

2:足够的遥控半径。

(琢磨着:行拍由于有一定的高度,四周必然空旷,撞到障碍物炸机的可能不大,即便失控也来得及调整,更何况我还打算安装平衡器。可能最大的事故隐患是电池没有电造成的失去动力,和机机由于航行过远消失在目视范围)

3:较好的稳定性。(其实稳定性对摄像(摄像=录制视频)来说特别重要,晃动的镜头会使人头晕、恶心,彻底失去观赏效果!(少数影片会特意使用晃动镜头来烘托特殊的环境)而行拍摄影(摄影=录制图片)对机身的稳定要求没有这么高,只要天气情况良好、光线足够、巡航到一定的高度、使用1/500秒以上的快门,广角镜头、即便有一些晃动对图片造成的影响不会很大,在加上相机有的防抖动功能,出来的图片应该可以接受。)

4:合适的机身长度,便于携带。没车啊!唉!!!(超过1米就长了点)

以上四点还是一个菜鸟在翻阅一些资料以后的琢磨!如有不妥的地方还请各位老师指教!!!

请教:

1:对以上两款型号的机机是否能够基本满足我的行拍需要,如果不能何种机形更合适!
2:如果机型的选择没有太多的原则问题,这两款机型哪个更合适 。(那架更适合行拍,都适合的话那架性价比哪架高)

小弟初来乍到,懂的不多,问的不少!还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小弟不甚感激!
如果几个月~半年后能够顺利行拍,小弟一定第一时间附上行拍图片,到时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你的需要至少要上个500级别的,10分种的电池维持能力也不好满足你的要求,电池一般不能胜任10分种的飞机,那是对自己的电池很不负责的

看来只有油机适合你

网友:
应该都不适合。遥控半径复杂环境有500米左右没问题的(要有比较好的设备支持,比喻FF9、9X等,但收发新的价格要到3K以上)。但当450机飞到几十米外就较难辨别了,200米外就一个黑点,容易造成操作失误。另外450机的负载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稳定性也相对较差。总的来说,450恐怕不太符合你的要求。
可以考虑一下600级别的电直,除安装稳定仪外,使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实时监控装置。

网友:
还是上油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拍是我一直向往的,有过一次乘坐载人航天器拍摄的经验,这次体验使我至今难忘!
...

应该是航空器,航天器是神六那个级别的。

直机越大稳定性越好,有种4轴飞行器稳定性不错,坛子里有录象,找找看吧。

网友:
450S按载重量挂个小数码应该设什么问题,你搞了7-8年的专业摄影对图片成像比一般的摄影爱好者要求高一些,我也很关注此类话题但到现在很少能看到小航模机能拍较辆满意的照片,我认为首先要解决机震的问题。
   平衡器不是万能的她有局限性,在一定高度时有些作用但不能依赖她。买个450练习一段时间后再搞个90级的进行航拍,因我有个和你一样的原望。

网友:
恩,楼上说的有理,震动对拍摄质量影响太大了,图象都毛了,防抖都没用。
现在正在解决振动问题……
还有~个人认为直机不擅长载重~更别说450了,还载重的,飞个10分钟不到就要下来,还拍个什么诶~~
另外,直机航拍飞得又低又近,比较危险,压力也比较大,万一有个什么鸟事情给人家砍一道口子就麻烦了,所以航拍我选择了了油固,下面车子跟着…
其实,小飞机真的拍不出什么来~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提议!

由于大家中肯的提议,放弃了电直行拍方案!

改用固定翼(滑翔机)作为行拍载体!

为了理论结合实际,筹划先弄个1米左右的滑翔机尝试起来!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固定翼挂个小数码还行,但拍出的效果是不行的,用单反只有用油直了,固定翼无法挂。

网友:
技术,不用厂家支持,自己鼓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