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大家帮帮忙 帮我参考一下 谢谢

楼主(2007-08-28):
华科尔航模60#大齿轮组件 可以用别的什么型号直机上的齿轮来代替   并且效果还好   反正不要原装的那种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有别的一样的,反正450的齿轮比它大,我都是收的2手零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别的一样的,反正450的齿轮比它大,我都是收的2手零件使用

谢谢你      你可以加我吗     QQ19378050     主要是想向你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