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飞启迪塞斯纳。怎么让它慢点呢?

楼主(2007-08-28):
前几天搞了个启迪的塞斯纳,(2212KV1400+9寸桨+11.1V)起飞重量520克,昨日有空去飞了下,极出我意料,怎么会这么快,一个塞斯纳飞的跟竟速机是的,(油门没超过50%过,速度得有80以上)三个飞落后,觉的太贼调了下副翼舵量,于是差点断了兄弟的“根”最后把头顶大地,把
电机
架撞的粉碎.......
想问问各位高手,怎么才能在最小改动下,把它改慢点呢?

网友A:
2208KV1500,8040浆会有改善,2212KV1400用9050浆拉力快有900克了。
不过不知道你的JJ是怎么回事,半动力怎么也到不了80呀,全动力俯冲勉强这个速度吧。

网友B:
2212对这架飞机来说是厉害点,我用的是个铃铛,速度还可以。

网友C:
改个KV1000的也行

网友D:
2楼说的是

网友E:
A.增加機翼攻角(墊個東西)
B.讓她拖一截緞帶

楼主:
上8寸桨更恐怖,一个O圈定不住,上了两个,桨都碎了........................

网友F:
简单的办法, 换成重量相近的, 大容量 2S 锂聚.

网友G:
建议要么安装机翼时在前头垫个啥,增加几度初始迎角,要么左右副翼都向下偏同样角度(模拟襟翼放下),都可以增加低速升力,不用多快就能飞起来了。
嘿嘿,还有就是绑个数码相机或者拍照手机上去增加重量,同样可以把速度搞慢,还玩航拍了,一举两得。

网友H:
我用铃铛2408,配7050桨,感觉不错!

网友I:
在机尾拖减速伞如何?

网友J:
用7.4V阿,马上就慢多了 :)

楼主:
照片上的四架飞机,回来时只有一架完好的,我的塞斯纳就在主翼前端贴了两条纤维胶带竟然只碎了桨和电机架,呵呵,大家猜是哪架飞机完好无损??

网友K:
同样10楼的

网友B:
估计就那架飘飘机没事。

网友L:
飞机太重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应该用KV1000左右驱大桨
另外我感觉你油门肯定还大,试试失速边缘状态多大的速度吧!

网友M:
感觉飞得很悠闲,可快可慢,也很省电,留空时间20分钟左右
估计就飘飘机没事

网友:
我的想让它快点都不行,楼主的真好啊,50%就上80了

网友:
那就改有刷玩吧,会马上慢下来(前提是减负)

网友:
电机稍微低kv.电池低电压7.4v.桨还是用9070

网友:
你还怕飞机快,晕

网友:
还是控制不住油门啊

不妨试试2S电池,不会这么狂飙的。

降低速度,一个是减轻重量,另一个就是控制好油门。

网友:
我的塞思娜也是2212电机1400KV8040浆感觉很好飞

网友F:
嘿嘿,还有就是绑个数码相机或者拍照手机上去增加重量,同样可以把速度搞慢,还玩航拍了,一举两得。

这样的效果是失速速度进一步加大, 飞机显得更快, 而且降落更加需要集中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效果是失速速度进一步加大, 飞机显得更快, 而且降落更加需要集中精神.

网友:
回复 网友N:

估计是火鸟或者飘飘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嘿嘿,还有就是绑个数码相机或者拍照手机上去增加重量,同 ...
速度减不了多少,失速速度增加

楼主:
仔细想了想,可能是油门曲线的问题,我也觉的50%就这速度不对,可能50%-100%就没差别了。翼载不大,我都是关了油门降的,可能像傻猫说的,就是油门控不好,菜鸟欠练..呵呵..........(对了,我找了半天没找到FUTABA6EXAP的油门曲线,哪个大哥告诉我怎么调啊??)

网友:
你换个8040桨好了,最大拉力下降到600克附近,半油门就不会这么吓人了。

网友:
完整的只可能是火鸟吧

我建议 改油 挖哈哈

网友:
用2S的锂电就够了,重量也轻了,拉力也小了,速度当然会变慢许多的,而且最简单

楼主:
 正如大家所说,只有火鸟完整回家,那东西不故意想摔都不容易~~~最惨的是SU27,飘飘损失较小,因为把EPE误认为是EPP所以机翼太软,触地时弯起来打桨了~~~`我的小塞碎桨碎电机架....差点撞到人..好刺激的飞行日,周六或周日有两架新机入队,回来上报告!

网友:
回复 网友O:

严重同意!!火鸟想摔都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L:
飞机太重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应该用KV1000左右驱大桨

另外我感觉你油门肯定还大,试试失速边缘状态多大的速度吧!

我的塞斯纳现在起飞重量620克,感觉也不是很重,做动作也很自如。

网友(2007-11-17):
用慢速桨

网友:
因该用7.4V的

网友(2008-01-30):
上1000kv 1047慢速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办法, 换成重量相近的, 大容量 2S 锂聚.

是的!

网友:
降低电压,降低KV

网友:
换个小螺距的桨

网友:
大部分人都是嫌动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