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严重的大问题,怎么测量无刷电机的电流,

楼主(2007-08-28):
怎么测量无刷
电机
的电流,表头接那里,是接3根线其中的一根还是接
电池
端,先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串接电池,
电机的3根线都是交流的,况且1根的分流怎么换算总电流啊?

网友B:
电池最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用直流钳表钳住电池的一根线,就可方便地看到电流的变动。

网友E:
你测量电调前的电流呀,两根线的,因为接收根电调耗电不大的,你除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