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730在wing450上的设置

楼主(2007-08-28):
配置是WING+GL730+辉胜9克*4+6EX.怎么尾巴总是调不好?尾巴老是快速的大概10公分左右摆动,尾舵模拟,730的延时不同的参数,控的感度70 80 100 都试过.可还是一样.730在无油门下试很灵敏.请问大大们,应该怎么调才能让尾巴一动不动?是尾舵不能用辉胜9克吗?可很多人用着很好啊.中立点应该是靠近尾管还是靠近尾奖?

网友A:
你把感度设成60看看,或者检查一下尾推是不是太涩了

网友A:
用搜索功能搜索“中立点”,有很多帖子讲关于陀螺仪和尾舵的设置,呵呵

网友B:
是不是感度太高了 ?

网友C:
试试缩短尾舵机摇臂长度。

网友D:
第一:感度太高了
第二:要靠近波箱。
要先把锁尾关了再调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