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电压4.16对电池真的有影响吗?

楼主(2007-08-28):
15C2200冲完后的电压是在4.15-4.16.用的是老B的平衡充.不知道电池是否吃饱?对电池有影响吗?

网友:
正常!
放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说要冲到4.20左右吗/?放电是否不能底于3.3?

网友B:
4.15-4.16才是保守的充电V数  我一般充到4.8V    4.20我也充过 不太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要冲到4.20左右吗/?放电是否不能底于3.3?

理论上充电最高不得过4.25,放电最低不得过2.75.实际上充电应该低于或等于4.20,放电不应低于3.0

网友:
可惜我们的充电器都不能调节充电电压。我那可怜的电池有时被充到4.25V

网友:
我的DN现在调的就是4.18V,还是底一点安心。

楼主:
太低了不就是2200的电池当2000的用?

网友:
放电之后电压要看带负载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4.15-4.16才是保守的充电V数  我一般充到4.8V    4.20我也充过 不太放心

4.8V ?!?! 没爆炸么? 4.18V吧?

网友:
充到4.16损失太大了,基本是2200的电池当作1800用,搜一下我的帖子,做过客观测试,比只凭感觉的“经验”有意义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低了不就是2200的电池当2000的用?

你的电池是充电完成后再量的电压,那时候电压已经由4.2V左右回落到4.16V了,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像电池组放完电之后电压反弹一样!
如果你的充电器是专业的锂电池充电器的话,我相信你的电池是充饱电了!
如果你的充电器对电池充电到4.16V的时候就停止的话,结果就像你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