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配3001的问题

楼主(2007-08-28):
刚才在调SL30 螺距舵机的时候 , 由于暂时只练悬停和航线 暂不需要设负螺距 想在6E里通过舵量行程使3001在最低点时螺距为零 发现一个问题,即使设为10% 舵量实际行程仍为50%以上。。
难道最小只能是50%?

网友:
螺距在螺距曲线里调
LZ的JJ是90度斜盘???
D\R里调的是舵机中立点两侧的行程大小
EPA里的6通道调整也可以达到LZ的要求,但不是正确的调整方式

网友A:
螺距在螺距曲线里调,你把1和2的数字调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在螺距曲线里调
LZ的JJ是90度斜盘???
D\R里调的是舵机中立点两侧的行程大小
EPA里的6通道调整也可以达到LZ的要求,但不是正确的调整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在螺距曲线里调,你把1和2的数字调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