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电机-

楼主(2007-08-28):
请教这个第5号电机问题

[1]此电机是用几V驱动的呢?
[2]电机上有4个接口,第二图中左右分别是2个(左右2边的铜片上都有焊点),接触的电机最多都只是3个线的,这个电机我应该怎么接线呢?
[3]此应该是电车用电机,能否放在船上使用呢,50A的电调能带动么?

先谢谢各位了

我想改的小船是60CM的小蓝鲸.
下面是新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指教,这个电机能否用18650的电池驱动呢,现在做了3节为一组,是12V,如上2组24V电机电调能否支持得起?就怕没下水就烧了.谢谢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是几T的电机?
一般7.2V驱动。

面对你的这边两个引脚是连在一起的。你安装后哪个脚好焊就焊哪个。背面的两个也是一样,连在一起。

可以用在船上,注意参数匹配。
如果用在船上,持续50A是没有问题的。一般峰值会比50A大很多。(不知道你船的大小,我猜的。)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是直流有刷电机,面对的两个接头看着明显是同一个接线柱

楼主:
啊,谢谢兄弟的指教,哈哈,好开心啊,就怕买回来后船上用不了,我现想搞的小船是60CM的.怕不怕动力太大了?我见旧贴中都是用755,听上家说这电机比755动力要大.

楼主:
刚才忘记了,是谢谢兄弟们,哈哈:loveliness:

网友:
有刷一族!

网友:
有刷的好养活    成本低

楼主:
无刷试了下,可能是我用的不对,2208和2212试过,好象没什么力的样子,就想试一下这个电机了.呵呵

网友:
这么多电机,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啊

网友:
7。2v没问题    用在船上别忘了加水冷

楼主:
9.6V或是11.1V呢.能上否?加水冷,好,先记下了,谢谢各位兄弟们,哈哈

网友:
有刷的呀

楼主:
我想改的小船是60CM的小蓝鲸.
下面是新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指教,这个电机能否用18650的电池驱动呢,现在做了3节为一组,是12V,如上2组24V电机电调能否支持得起?就怕没下水就烧了.谢谢谢谢了.

网友:
可以用在船上,一般电源配7.2-8.4V镍电1200mah以上容量,小容量带不动,很暴力的;以前车上用得多就是这种电机;电调需要50A以上的,运行时间超过15分钟需要加水冷;俺的两只都烧了,还有一只退磁,都是测试电调烧掉的;

楼主:
谢谢狐狸兄!老怕它吃不起12V的,刚才大着胆子试了接一下12V的3个18650电,动得强!现在刚刚加了DIY的水冷套.

不会发图,麻烦想看看小弟粗笨手工的点击一下我的相册,或是哪位兄弟能帮上图,谢谢.
http://gzmdl111.photo.163.com

网友A:
这个水冷
24V肯定不行啦
用3节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水冷
24V肯定不行啦
用3节电就可以了

边兄好象也是广州市的,哈哈, 3节电,好,先记下.谢谢各位兄弟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