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5铣夹头怎么取下来?

楼主(2007-08-28):
装上去就没取过,今天把端面铣刀弄好了,想装上去试,用34的卡口扳手卡住主轴,管钳卡住铣夹头,转了半天他也不小来,咋取下来呀。

网友:
不是转的

网友:
主轴中有没有拉杆啊?

网友:
如果有,就把拉杆松掉几扣,用锤子砸拉杆(砸坏别找我 )轻轻一敲就下来了

网友A:
用大般手卡住机头罩子里的主轴,用小搬手拧松四方拉杆,不用砸使劲拧松就可以拧下来.砸会损坏主轴,冲击力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般手卡住机头罩子里的主轴,用小搬手拧松四方拉杆,不用砸使劲拧松就可以拧下来.砸会损坏主轴,冲击力太大.

那得把头上的罩子打开?

网友:
头上的罩子上有个黑色塑料帽子 去掉就可以看到 主轴可以用随机带的21的扳手固定住 然后用一活动扳手拧松中间的那个四方拉杆直到把铣夹头拧下来
不过不明白你是怎样装上铣夹头的 装的时候要拧紧那个四方的拉杆 下的时候反方向拧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就这么转上去的,呵呵,所以转不下来了就很奇怪,才问大家

网友:
你是直接转铣夹头转上去的?
这样的话如果你的铣夹头上稍微有点脏东西就会把锥柄及轴孔磨花 很容易失去精度的

网友:
有可能使用时间长,啮合的和好要多锤几下才能松开。注意瞬间的冲击一定要大,螺纹先少松几牙防止敲坏连接螺纹

网友:
我觉得砸不是办法,直接可以拧下的,实在拧不动再砸一砸

网友:
不会拧不动的 除非是锈死了 就是使劲拧那个方头拉杆 但是注意方向不要拧反了

网友(2007-10-09):
下来了没有?

楼主:
看了大家说的,早就下来了,这都还要翻上来臭我,同学们太不仁义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