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ona ds 929MG使用感受

楼主(2007-08-28):
近日买了corona ds 929MG做尾舵机,试飞后感觉此款数码舵机锁尾的效果还是不错的,3D没有试验,应付航线还是绰绰有余.美中不足的主要2点,1,是声音偏大,而且就算不动飞机,舵机也在咯咯地响,不明就里,2是发热似乎偏快了,飞了2分钟温度上升很明显(手感).
另外,因为上述原因特担心其使用寿命,我目前每天飞6块电池,等它夭折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
只要勇于尝新的,我都帮顶的

网友A:
在哪买的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买的多钱?

搜最近的贴,怕广告连接, 价格是128元.

网友:
对于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挂掉的东西。。。。。。

网友B:
数码舵机在中点的位置发出支支的声音是正常的,包括futaba的也是这样,这是所有数码舵机的特有的特性,如果你买来的数码舵机没有这个声音,那么就是假的数码舵机。另外,由于数码舵机灵敏度很高,稍有变化电机就立即发出纠正型号,因此数码舵机的发热要比普通舵机大,正因此如此数码舵机的电机和普通舵机的电机性能上和材料上都有不小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日买了corona ds 929MG做尾舵机,试飞后感觉此款数码舵机锁尾的效果还是不错的,3D没有试验,应付航线还是绰绰有余.美中不足的主要2点,1,是声音偏大,而且就算不动飞机,舵机也在咯咯地响,不明就里,2是发热似乎偏快 ...

这个舵机可以放心使用,已经做过耐久测试,它已经出口日本4000个了,估计你的要求不会比小日本更挑剔了。

网友:
最重要的还是保修和维修,配件问题

如果这些都解决的话,我都很支持的.

最好能出个"特殊花纹"的金属外壳,增强"散热能力...这样想不火都难了,

网友:
无锡红鹰的!

网友:
重量多少?

网友:
还装风扇呢

网友C:
我的飞了两次,锁尾不错,就是在行程的中间位置感觉像扫齿了,打开看又似乎没扫。拆下来不用了。什么原因?
俺这个咋回事?能换金属齿轮吗?厂家帮帮俺。谢谢。

网友:
就目前情况,从放映的情况看

除了65MG稳定,其他的都不太"可靠"啊...

但65MG又不是数码陀.

不知道是用的人少还是......

网友D:
还是算了吧,这家厂的舵机电路设计有问题,单片机算法有问题,电机总是烧

楼主:
目前使用正常,3天一汇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数码舵机在中点的位置发出支支的声音是正常的,包括futaba的也是这样,这是所有数码舵机的特有的特性,如果你买来的数码舵机没有这个声音,那么就是假的数码舵机。另外,由于数码舵机灵敏度很高,稍有变化电机就 ...

  那我使用的舵机是用MCU控制的,中点没发出支支的声音,灵敏度很高,0度回中,飞几个来回下来舵机不发烫,兼容futaba401数字模式,请问那算不算是数码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我使用的舵机是用MCU控制的,中点没发出支支的声音,灵敏度很高,0度回中,飞几个来回下来舵机不发烫,兼容futaba401数字模式,请问那算不算是数码舵机

电直尾舵一般都使用高速舵机,高速舵机的减速比较小,反应速度高,舵机电机转子有3个极,在小减速比的情况下转过120度电位器已经有一定的变化了,由于数码舵机的高灵敏和高精度的控制回路,电机转子不动舵臂输出角度还未到目标位置,转120度又超过了目标位置,此时电机就会来回的振荡,发出了支支的声音,而大减速比的舵机由于电机往往要转几圈电位器才有变化,因此电机不会出现来回振荡的现象,通场大减速比的舵机速度比较慢,但输出力矩大,小减速比的舵机速度快,力矩小,像futaba的9254,9253、3154、3153减速比较低,属于高速数码舵机,在中点时仔细听,能听见支支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算了吧,这家厂的舵机电路设计有问题,单片机算法有问题,电机总是烧

那是6月份前的老版本的问题。当时电机未使用耐高温电机,现在电机都改为耐高温电机了。

楼主:
再次汇报,舵机正常,期间经历了2次严重炸机.

网友F:
等降到80以下就买几个用

要不还是用我23元的辉盛,照样锁尾一流,哈

网友G:
不如9257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如9257好

菠菜同志,你不是在找骂吗?9257什么价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不还是用我23元的辉盛,照样锁尾一流,哈

什么时候降到23了

玩来玩去,还是辉盛最满意.!

楼主:
好象目前还是没有坏的迹象,以后一周汇报一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目前还是没有坏的迹象,以后一周汇报一次了,

不断回来看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来不错!

呵呵,现在不能下结论,我想至少要折腾它1个月再说 ,如果它真的能挺过去,我就欢天喜地了,朋友们就可以放心买了,这才是我发贴的真正目的,好东西大家捧场,坏东西大家就不要全去当小白鼠了

网友I:
发热严重吗>继续探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发热严重吗>继续探询>

发热比56大,我只有56,所以只能这样对比了,具体温度不知道,飞一组电池下来,属于温热,不烫手,估计40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了两次,锁尾不错,就是在行程的中间位置感觉像扫齿了,打开看又似乎没扫。拆下来不用了。什么原因?
俺这个咋回事?能换金属齿轮吗?厂家帮帮俺。谢谢。

你好!你的要求我们看到了,你的问题一定是齿轮打毛了,塑料齿轮版的和金属齿轮版的齿轮不能互换,你可以以下选择:
1、购买新的塑料齿轮15元/套
2、和我们联系协商更换金属齿轮版的事宜,联系电话13585085119,冯远。

网友:
恩?有配件供应好象也可以玩哦.

网友J:
我刚用2个月。打舵时斗舵十分严重。换别的舵机就没事。陀螺是401。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刚用2个月。打舵时斗舵十分严重。换别的舵机就没事。陀螺是401。

呵呵,我这个是金属齿的,目前还在服役中(至今2周多点),我最担心的就是寿命,从你分析的情况看,如果是电位器出现问题,金属齿也就不具有寿命上的任何优势了,从你使用时间来看,我也许只能用1个月了,因为我的使用频率要高你一倍. 第一次看见关于这个舵机实际使用情况的回帖,非常感谢, 我发这个贴的目的就是想让关注这个舵机的朋友有个参照.同时希望实际使用过的朋友来说说,因为以前有个类似的贴,但是有上文就没有下文了,我决定来个有始有终,这样才能真正对朋友们选择舵机有帮助.小白鼠继续折腾中......

网友:
塑料齿轮的我使用一段时间出现偶尔不会回中,现在把驱动板拆下装到辉盛的上面照样可以用

楼主:
再次汇报,一切正常,好象现在飞越代理的就是这个舵机呢,我是小白鼠,飞越就是大白鼠了

网友:
他是白鼠MAMI

网友:
 金属好,至少炸完扫齿的可能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要求我们看到了,你的问题一定是齿轮打毛了,塑料齿轮版的和金属齿轮版的齿轮不能互换,你可以以下选择:

1、购买新的塑料齿轮15元/套

2、和我们联系协商更换金属齿轮版的事宜,联系电话13585085 ...

谢谢

网友F:
舵机终于挂了?

厂家怎么不出个20克的金属数码舵机啊,这种小的舵机电机就是不耐用,FUTABA的也一样,所以小鬼子出了20多克的9257,还能卖天价 大了才耐用啊,何必搞这么小的 鬼子就是狡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厂家怎么不出个20克的金属数码舵机啊,这种小的舵机电机就是不耐用,FUTABA的也一样,所以小鬼子出了20多克的9257,还能卖天价 大了才耐用啊,何必搞这么小的 鬼子就是狡猾啊

电机的问题我们已经彻底攻克,我们做了长期的耐久试验,那个严酷程度在实际使用中是不可能有的,试验是在长时间大负荷高速运转下进行的,大家可放心使用。futaba我们学到了很多,但他也不是样样都是神仙。至于20克的舵机以后会考虑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问题我们已经彻底攻克,我们做了长期的耐久试验,那个严酷程度在实际使用中是不可能有的,试验是在长时间大负荷高速运转下进行的,大家可放心使用。futaba我们学到了很多,但他也不是样样都是神仙。至于 ...

请教,请教 "长时间大负荷高速运转"实验是怎么做的啊

多说说让大家更有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教,请教 "长时间大负荷高速运转"实验是怎么做的啊

多说说让大家更有信心

测试要求舵机在几乎任何角度只要转动都必须有负载,曾用弹簧做负载,但弹簧的拉力随着长度的不同而改变,在某些位置舵机对弹簧的拉力几乎等于0,这个负载不合适。

1、大负荷使用阻尼负载是最好的选择,我们选择了水阻尼,舵机的舵臂改为大叶片,浸在水中,在舵机转动的过程中叶片由于水的作用始终存在负载,负载的大小由舵机转动的速度决定,通过特制的电子回路使舵机不规则的转动,发出的指令是高速的,舵机高速的不规则的转动,水对叶片始终保持着较为均匀阻力,它保证了舵机在任何角度的转动中都有着较为恒定的负载。
2、长时间一般指连续运转8小时以上,有时测试则是日夜不听,直到舵机累死,累死后检查舵机累死的原因。
3、高速指瞬间发出变位指令,舵机以本身具备的最高转动速度转动。

网友:
回复 网友L:

网友F:
楼主赶快上图,解剖,分析一下死亡原因啊

 要不舵机真是死不瞑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不舵机真是死不瞑目了

哎,今天和商家讨论下烧毁的原因,才知道什么叫转堵 ,这次主要原因就是因为401行程设置不当造成转堵,通过讨论自己也学了很多知识,目前这个舵机商家已经答应帮我维修,现在还有1个,继续试验,我想应该没有这么快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M:

终于还是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今天和商家讨论下烧毁的原因,才知道什么叫转堵 ,这次主要原因就是因为401行程设置不当造成转堵,通过讨论自己也学了很多知识,目前这个舵机商家已经答应帮我维修,现在还有1个,继续试验,我想应该没有这 ...

请楼主也给大家说说什么真正的堵转,问题是如何发生的? 应该如何避免? 切身的体验最能说明问题了。

网友N:
数码舵机不用加延时吧?

网友:
等俺有了米,俺也做回小白鼠

楼主:
引用 网友N:
数码舵机不用加延时吧?

这个是厂家的建议,只有采纳

网友:
小数码舵机使用时一定要把防堵看得比性命还要重要,3154、401HB。。。。太多教训了

一般只要使用得法,我用过的两款(877、401HB)锁尾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2007-09-29):
金屬齒的哪裡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