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舵机的一致性原来真的那么重要!

楼主(2007-08-28):
最近闲来无事,想让原来替换下来的55发挥下余热,因为其中一个原来扫齿,经过我简单处理,看起来应该没有问题,当然也考虑到可能会和其他2个动作的一致性有问题,于是就发挥想象把它用做控制前后的舵机,试飞了一天,飞机就不听使唤,什么螺距,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全折腾了个遍,飞机始终像青蛙一样,上串下跳,根本不可能平稳着陆,完全就是砸下来的,后来总算发现,飞机在后退时高度掉得特厉害,才明白原来是那个扫齿舵机在装怪,拆下该舵机发现起旷量明显偏大了!换回65,问题解决.

网友:
感觉LZ对一致性的理解有问题
分明是有一个舵机坏了

网友:
扫齿和一致性都搞到一起了

网友:
理解錯誤了啦~~

网友:
 理解錯誤

网友A:
下次弄3个扫齿的试试

楼主:
呵呵,看来大家以为那个扫齿的原本就是坏的,扫了的齿轮换过了,我还不至于把个明显有问题的舵机拿来折腾吧?事实上那个换了齿轮的舵机一切运行是正常的,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结果?高人来告诉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弄3个扫齿的试试

那声音肯定好听

网友B:
就算没扫齿,55跟65的放在一起也未必一致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没扫齿,55跟65的放在一起也未必一致性就可以!

呵呵,朋友,我是3个55,不会把65和55混用的,混用不用实验也知道结果的.

网友:
其实一致性只有在精度比较高的飞机上才有感觉差别。不过楼主的试验精神值得鼓励。个人感觉一致性对一般的悬停和航线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估计是输出力量不一样,在大浆高速旋转的情况下沱机工作的力量要比静止状态下大很多,有可能导致在高速运动状态下沱机行程不一致,静止状态下可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