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笔记本锂电!

楼主(2007-08-28):
从朋友那捡了个旧笔记本的锂电,打开来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会有9节啊, 标牌上标的是10.8V,4000MAH,锂电不是单体是3.7V的吗?
难道是1.2V一节,9节串联吗? 锂电有1.2V的吗?     上面两个黄色的是什么东东?

这旁边的电路板有什么作用呢?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铜触点,有12个,10个小的,两个大的,  分别是起什么作用的?

这个电池还有利用价值吗?  跑船行不行?  支持大电流放电吗?  能利用的话要怎么改?

楼主:
有人懂吗?懂的进来解说一下嘛

不要嫌我问的弱智嘛,小弟真的不懂呀,虚心向大侠请教嘛

网友:
3个一组的,

网友:
黄色的是温度保险

网友:
3.6一只,三串三并,保护板,跑超小船,慢跑

网友:
3个并连然后在串联,刚好9个阿这电芯因该是17670的一个大概1500毫安时3.6V,3组串联就10.8V了。你说的黄的我没看到不能解答,电路是智能保护电路可防止电池过冲和过放,还有就是非专业更换电芯电路自锁即使自己换了电芯也没电压输出要专业解锁。不能做动力电,电池c数不够,还有他是锂离子的比较重价格贵,一个17670新的在25到30左右

楼主: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铜触点,有12个,10个小的,两个大的,  分别是起什么作用的?
是不是平衡充电的?该怎么充电呢?
这个电池还有利用价值吗?

网友A:
您想用到模型上吗?估计船上可以,但是一定要小心,我曾经把一节锂离子电芯放到火车钢轨上等火车压,满以为会喷出液体,结果喷出的是火!!!!好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想用到模型上吗?估计船上可以,但是一定要小心,我曾经把一节锂离子电芯放到火车钢轨上等火车压,满以为会喷出液体,结果喷出的是火!!!!好恐怖

效果跟一次性打火机一样。呵呵

网友:
飞翼龙用过,也可以,两串两并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想用到模型上吗?估计船上可以,但是一定要小心,我曾经把一节锂离子电芯放到火车钢轨上等火车压,满以为会喷出液体,结果喷出的是火!!!!好恐怖

基地组织成员.

网友:
磷酸锂铁来的,,,大电流的家伙~

网友:
 会喷火啊

网友:
做发射电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想用到模型上吗?估计船上可以,但是一定要小心,我曾经把一节锂离子电芯放到火车钢轨上等火车压,满以为会喷出液体,结果喷出的是火!!!!好恐怖

不知LS说的是哪一种火车,现在的火车只要有一小点的东西在铁轨上都会由前面的小铲去除,我就试过拿一个很小的石头放在铁轨上面,满以为石头会被压个粉碎,结果却没发生,人家拿小铲去除了.

网友:
估计是运货的火车!

网友:
您想用到模型上吗?估计船上可以,但是一定要小心,我曾经把一节锂离子电芯放到火车钢轨上等火车压,满以为会喷出液体,结果喷出的是火!!!!好恐怖

恐怖袭击啊

小心解放军叔叔来抓你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