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12V简单电池电量指示器

楼主(2007-08-28):
12V
电池
电量指示电路,只要实现简单的功能,就是三个发光LED,分别显示不同电量,低于某一电量就灭一盏灯,那位朋友有的话加下我QQ 28071615,要的急啊,找了好久了都没找的到 ,使用的电源是12V锂电池
谢谢拉!!!

网友A:
LM3914就可以了
需要,给我消息

网友B:
好象这个东西对我没太大用处

网友C:
串两个6V电显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发不出消息来

楼主:
310u571 兄弟留个QQ吧

网友E:
这个·现成的可能不会有··自己做一个也不难

网友F:
这些小东西还真不好求!我试过!

网友G:
很难么,看你对判断的要求不是很高,用飞越那种3S LI电的电显就可以啊。
电显是根据输入电压判断的,又不是根据电池种类。
检测判断节点是 ---11.1---10.2---9.9----
至少你可以知道电池电压的4种状态。

网友H:
关键是东西太小 邮费太贵 卖起来太费劲 一般人不喜欢卖
做一普通的 个挺简单的 单独买零件 有5块钱的成本应该差不多!!
做个超小的 大概有10块钱也该能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