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AMA3又出问题了

楼主(2007-08-28):
今天拿出来飞,居然开始玩起了自转。观察了一下,发现B桨转起一定速度后,A桨才开始转。初步判断是速度差太大,一时想不到什么好办法,就把电机线都拨掉,拿表测电压都正常,再调下陀螺的微调,装上重飞,基本能飞起来,就是水平位置顺时针转不灵活,杆打到头都没反应,而逆时针方向转得非常的快,怀疑是A桨电机有问题。没有180的电机换,只能微调和杆都打到头凑合飞了。
不知道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怎么解决的。
已经有一块电池因为涨包给废掉了,郁闷的不行。

网友:
调机头上接收机的GAIN旋钮,可以补偿左右舵。

网友:
不太像电机的问题;

网友:
换电机吧.9成是电机问题了.或者你可以把两个电机对换一下,如果自转的方向相反那一定是电机问题啦.哈哈.

网友:
是二手的吧,现在知道你买的jj价格不便宜了吧

网友A:
呵呵!我的小炸了一下(桨都没受损)也这样了!而且升不了空,还没处理哦!各位再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的小炸了一下(桨都没受损)也这样了!而且升不了空,还没处理哦!各位再给点意见!

用手拿住A桨,给油,如果A桨明显感觉无力---有打滑的感觉,检查A桨和电机的紧固螺丝-----在靠近电池位置;
传动杆上有一个很浅的槽,在上紧螺丝的时候将螺丝务必对准这个槽,最好搞些中强度厌氧胶上上;

这是LAMA常见问题,多发生在炸机或更换主轴之后(升级、维修);我的之前也是这样,找了好些时间。

网友:
如果其他方面正常,马上停飞,换电机,不换很有可能烧电调,前几天我的LAMA现象同你说的一样,电机碳刷磨没了只有铜片和换向片接触,再继续让它转,会长产生火环烧坏换向器和电刷,如果刷片烧断还好,要是烧短就坏了必烧电调.

网友:
先调整了陀螺感度在看看吧!

网友:
是上桨的头松了,用乐泰680粘好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B浆也有点松,按住齿轮的时候,用胶的话粘什么地方?

网友:
哈哈,我的问题终于又浮现了!

我现在GAIN逆时针调到了90°的位置,才避免了逆时针自旋。遇到这个问题要仔细一点一点的微调。注意要在关机的时候调。而且ESKY的4in1不是很稳定,有时候调好了,重新加电就又开始自旋了。这个时候断电重新加电就可以解决了。

这个问题和浆也有关系,如果浆损伤比较大的话,也会自旋。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JJ老是逆时针自旋,但是速度不快,但调控上的微调又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可以在JJ加电以前把控的方向微调打到最左边。JJ加电以后再把微调调到最右边,就可以最大幅度的避免自旋。

如果你怀疑是A马达有问题的话,可以把A/B马达对掉一下,看看是否还是向一个方向自旋。如果是的话就不是马达的问题。如果JJ换个方向自旋了,估计就是马达的问题了。

电池长期保存的话最好保持70%的电量,不能饱电保存,否则会大肚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