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epp休闲机

楼主(2007-08-28):
请问各位那里买的到这个好小子?

网友:
不知道那买,听说不是很好飞

网友:
淘宝网或“天鹅模型”,太好飞了,几乎不需任何基础,且不怕摔。

网友:
我今天把他飞上天了,哈哈!~ 不过太菜了,每次上去,再下来都不是我降落的,全部自己摔下来的,还有2次挂树上。

大约摔了6次吧,仅仅是固定连杆的小木片在树上撞断了,别的没什么问题,还是很结实,比我去年飞的翼龙经摔一点,去年翼龙上天50秒,下来就把我电池撞瘪了,一个舵机扫齿!

------------------------------------------------------------------------------------------

请问各位高手,手丢全油门,起飞后拉起飞机,接着飞机就向右转弯,并且右侧倾,摔机……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楼上的,如是“好小子”,第一,可能机翼没装好,是否对称,前后平行。第二,可能右边放的东西太多了。解决方法,调整重心(包括左右),方向舵往左边设一点。

网友:
是个什么飞机??上个图

网友:
保护好象做得很到位啊

电池,电机这些东西都被"包"起来了

网友:
 谢谢 南园猎鹰

网友:
应该很好飞,上点飞行图.

网友:
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5PxfgPMeMHk/

网友:
很不错的练习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