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做大比例油动坦克的朋友请看

楼主(2007-08-28):
具体原来用在什么地方的不清楚
第一张图 总成 黑色的那个是十字节
第二张图 那个孔是动力输入的
第三张图 左边的轴是输出轴 旁边的的锣杆可以控制输出轴的转动方向 外壳上黑色的帽子是往里面注油用的
采用这个东西是不是就不用费劲心思去设计齿轮箱了.坦克上通过
发动机
将动力分配给两个轴输入,左右各一个这种装置驱动两边的轮子,即可实现前进,后退,甚至可以在行进时实现原地回旋

网友A:
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B:
这是什么东西?请楼主告知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用的,我是想做大汽油车用的,这样既可以前进又可以后退.
不过这东西不便宜,花了两百多
我是从本地一机加工地方买的,很新,只是外壳有些磨的地方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东西的输出和输入的速度一样,还是降速的?

网友C:
请问楼主可以帮我买一个吗?

网友D:
楼主!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对于这个坛子里千千万万想造油动金属坦克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请马上封锁这个小加工坊,逼问这个东西的具体情况,必要的时候要上一点手段!
问到具体消息和参数,一定要第一时间回复啊!

网友E:
对啊,赶紧逼问,做什么用的?

网友F:
我想象一下:
可能是3个斜齿轮,呈凹字型排列.有减速.
左边的齿轮靠上来--输出正转.
右边的齿轮靠上来--输出反转.
靠螺杆变换.---------怕舵机拉不动?????
怕不能行进间换档?????打齿.
另外,螺杆中间位置为空档.无输出.

网友G:
我靠。。。。。。。。这忙爽?????????哪能买到?????

楼主:
把我的拆开给大家看下,这个不减速.
在低速情况下可以直接换档,看那齿轮比较"壮实".
这个东西是用在变速箱上的,什么车不知道,那地方人态度不怎么好.

网友H:
体积多大一个,能给个尺寸?

网友E:
这个大概是三轮摩托(传动轴)的倒档,好象是宗申摩托吧

楼主:
厉害,我知道它肯定是倒档用的,什么车用就不明白了

楼主:
原帖由
qzy819
于 2007-8-29 21:54 发表
有个问题请教,三轮车后面带差速器吗

网友G:
楼上的 牛逼

网友I:
这个东西不是差速器只是一个进倒档的换档器
楼主给个尺寸和价格,做油坦克的可以订一批呢
这个太重要了
有了这个大家做齿轮箱就简单多了

网友J(2007-12-21):
造坦朋友们的福音啊

网友K:
三轮车上的.没什么神秘.价格也不是很贵。

网友L:
原帖由
jc50
于 2007-12-26 11:13 发表
三轮车上的.没什么神秘.价格也不是很贵。 [
对,没有什么神秘的,修摩托车的都应该知道,就是安装在发动机付轴上的倒档装置.1:1速的,用在轴转动三轮后桥上,后桥的主减速器是带差速器的,原理后构造与传统的汽车后驱动桥一样!

网友M:
似乎是自动洗衣机上的东西,体积有点大了,做大大比例的倒可以

楼主:
老帖了,现在明白了,这个是沙滩车上的专用倒挡器,和三轮车上的原理基本相同,但负载比三轮车用的要大多了,价钱也相差很多。沙滩车专用倒挡器即使是最小的50型的市场价格也要高于200元。
我总共买了两个,并不是有些朋友说的很便宜就能买来了

网友N(2008-01-27):
这就是三轮摩托车的倒档器 便宜的140 全铝的170

网友N:
我做车时就买过这种 一模一样的 170块钱.

网友O:
这个东西的输出和输入的速度一样,还是降速的?

网友P(2008-05-19):
倒档器有空档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