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摔机……的解释!

楼主(2007-08-29):
请问各位高手,手丢全油门,起飞后拉起飞机,接着飞机就向右转弯,并且右侧倾,摔机……
是怎么回事啊!
飞机是3通道的,好小子休闲机 ! (kv2600 的2204外转子无刷 ,7.4v 、15c
电池
、5*3的浆)
右转速度很快,几乎是一拉起来就右转,右侧倾。
难道是传说的失速,但是我是全油门丢的,而且大约出去5-7 米才拉的杆!
微调向左打一点,不右转侧倾了,而是向左边45度方向,平飞 !
是不是问题解决了?

网友A:
飞的什么机型,请高知一下,你发现飞机倾斜的时候,修舵了吗?

楼主:
飞机是3通道的,好小子 ! 右转速度很快,几乎是一拉起来就右转,右侧倾。
难道是传说的失速,但是我是全油门丢的,而且大约出去5-7 米才拉的杆!

网友A:
舵面不正,或者翼台不正,十有八九是调整的问题
你的飞机重心调整过吗???

网友B:
第一,可能机翼没装好,A、是否对称,B、前后平行。第二,可能右边放的东西太多了。解决方法,调整重心(包括左右),方向舵往左边设一点。还有早点拉杆。

网友C:
是不是尾舵坏了?

网友D:
检查拉力线,

楼主:
微调向左打一点,不右转侧倾了,而是向左边45度方向,平飞 !
是不是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前后两翼水平吗?估计有点歪吧。

楼主:
水平· 基本都在装的时候都看,如果尾翼 和 机翼不水平,飞机会打转,而不是右倾斜·

网友E:
反扭力么?后推的话东西应该放左面

网友F:
我飛塞斯那也是一樣的問題,索性不飛了

网友G:
起飞的时候要调整好,多看看基本的模型知识,不要急于飞上天,损失会很大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I:
你的头像很有意思
反扭力好像没这么大

网友J:
1:平尾可能和机身垂直线(机翼垂直线)不平,左斜了
2.右拉过度
3.垂尾是斜的
其他的没想到

网友K:
没有回中或者微调打向一边?

网友L:
   兄弟们看清楚了
3通机本来自带有刷动力就很差,我看最大可能是失速

楼主:
不是有刷啊,是kv2600 的2204外转子无刷 ,
7.4v 、15c 、1200MA 的3e电池

网友B:
好小子都是无刷的,没有有刷版的。

网友M:
先无动力手丢试飞,如果不右转那就不是尾舵的问题;仍右转的话,先微调方向舵试试,再多调一点,方向舵向左调,看能否改善,不行的话可以试试调整电机拉力角

网友D:
我觉得什么问题都没有,是你没反映过来,等你把飞机摆平上天了,就不会歪了。
多半和出手角度游戏

网友N:
平尾升降不平衡

网友O:
你的推力线是不是没装对呀
我的原来也有这情况 后来调了下电极就好了

网友P:
你的这架飞机新手确实不太好飞。原因是:
1、动力太小容易失速。建议你改用2208无刷 KV1400 8*6的桨来飞。
2、没有副翼,你一旦发现倾斜只有靠方向舵来纠正,因为动力不够很难及时纠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