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塔简易水平面自动稳定器

楼主(2007-08-29):
双流中的电机驱动端,配以适当的减速机构[减速比和旋转方向应正好],可以驱动控制炮塔的水平面自动稳定.

炮塔水平旋转电机怎么办呢?可以使二者之间为磨擦传动关系[用一定的力可滑动].二者可以分别驱动炮塔旋转.

当然,和SY6831用传感器的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古代"指南车"的原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哈哈,也学着坐个沙发 。其实那个田宫的豹2A6套件里面就有个炮口稳定器,但只能上下稳定。

网友:
就是这个了,建议大家买来装在自己的坦克上

这个小东西就比较有意思了 --“炮身稳定器”, 呵, 没想到模型也做到了这程度, 虽然实际效果也就是意思意思(只是单向稳定, 车身有纵向运动时它会发出指令, 让主炮进行俯仰运动, 以保持主炮角度), 但还是让人很有满足感。 可惜模型套件里是不包括它的, 需要另购。

网友:
有条件的可以去找下高档车的事故车 。。。

比如奔驰宝马奥迪之类的 。。。高档车的大灯都是自动水平的 。。。每个灯里面都有一个自动控制  。。。嘎嘎 。。。就看能不能接上线路哈 。。。我知道有人用这个把自己的汽车大灯改成自动水平哈 。。。

网友:
是控制的大灯的!学东西了!

网友:
汽车大灯改成自动水平 上坡不是很理想吧?

网友:
 估计上坡和下坡的控制程序是另外一套的了。

网友:
锁定型陀螺仪加大力矩舵机驱动炮塔行不行?

楼主:
锁定型陀螺仪加大力矩舵机驱动炮塔行不行?

---------很有道理!!!!!!!!!!

网友:
传感器如加速度、角速度、地磁场或者陀螺仪成品是不能少的!

网友:
楼上的,你先把,大事办完了,在研究你那东西,好不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也学着坐个沙发 。其实那个田宫的豹2A6套件里面就有个炮口稳定器,但只能上下稳定。

买两个安上是不是上下、左右都能稳定了?

网友:
用直升机那总不知道可不可以?,没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