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做★平衡电量显示器★征集意见建议!

楼主(2007-08-29):
看了GALE做的锂电平衡检测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0927&extra=page%3D1),突发量产之冲动,想做个类似的,但功能有差别。打算做成一批来方便大家。请大家多题建议。

GALE兄的作品具有显示单体电压的功能,可以当简易的电压表,但小弟感觉在飞行中精神高度集中,还要细数LED的闪烁次数有些麻烦。因此,这里参考台湾飞友的方案,只不过需要把电路板成2S和3S用的,功能基本一致。
技术要求:
1, 自检。当接通电路后通过蜂鸣器或/和LED闪烁表示是2S/3S的电池组。2S闪2下
,3S闪3下。自检完成。
2, 检测各单体间压差。如果超过0.25/0.30V(可设置选择不同标准,设置方法可用
跳线,在接电池前接跳线帽启动一个标准,不接又会启动另外一个标准)则通过蜂
鸣器或/和LED报警,长声(1秒)或/和长亮(1秒),并重复发声和闪烁,2声/闪时
间间隔为1秒。

    注意:此时“检测单体过放电”功能仍然在工作,当任何一节单体电池电压低
于阀值(低压值)时,按照“检测单体过放电”功能中的鸣叫/闪烁方式进行指示。
3, 检测单体过放电。即检测单体电压阀值(低压值)。如果低于阀值(这里可以
3.0V或3.2V)则通过蜂鸣器和LED报警。
     短促BI!声(0.2秒)代表第一节电压低(2次鸣叫时间间隔为1秒,或/并配合
LED闪烁);
     BI!BI!代表第2节低电,
     BI!BI!BI!代表第3节低电。
     同理,BI!……BI!BI!BI!代表第1和第3节过放。
     此时,“各单体间压差检测”就不工作了。蜂鸣器或/和LED仅仅用来指示过放
的状态。
   单体间压差0.25V和单体放电报警值3.0V为一组,0.30V与3.2V为一组。如果直接
接电池,则使用第一组数据,如果短路电路板上某2个脚位,再接上电池则启动第2
组数据。 该数据合理性还请提供建议。

网友:
太复杂.其实只要检测到任一节电池有过放现象就报警就可以了.能指示那一节过放就是了.
另外峰鸣器飞行中很难听到的.我用飞越的就听不到.另说你搞得这么复杂了

楼主:
可能是写的多,其实不复杂,写的详细主要是为了给写程序的人方便

楼主:
蜂鸣器和LED共用,就是怕看不到或听不到

网友:
功能是比较齐全了,就怕到时候太大了不好整!

楼主:
全贴片设计,体积问题可以保证

网友:
支持楼主,我还收藏着楼主的Max712/713充电器!

网友:
3S的成本最好限制在30元左右,重量在5g左右
我是从商品化角度看问题多些

网友:
用高亮LED做成爆闪式的,用颜色区分,正好有红蓝白黄几种高亮的;用激光笔的光头也可以;

楼主:
补充说明,成品将是全贴片设计。

网友:
汗:LZ严重误解我的意思!

我绝没有让人飞行中去数LED的打算,LED是停下来时当电压表用的。看看原贴36楼。

网友A:
另,在网络上征求意见,你将莫衷一是,因为永远不可能有统一的意见,就按自己想的去做吧!

例如我的看法就和你不一样:这玩意功能越多用户越烦,不要搞得太复杂,我的报警只有总电压报警,只要报警了就要降落下来,降下来后再看LED——究竟那个单元电不足,靠声音来判断哪个单元过放,我觉得不实用。

网友:
DIY过一个之后我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是可有可无

自己做个玩玩可以,建议你不要一开始就打算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在网络上征求意见,你将莫衷一是,因为永远不可能有统一的意见,就按自己想的去做吧!

例如我的看法就和你不一样:这玩意功能越多用户越烦,不要搞得太复杂,我的报警只有总电压报警,只要报警了就要降落 ...

其实我主要想征集的意见是关于报警电压值。看究竟多少比较合适,至于功能,初步打算是这样的,做的时候肯定会根据需要精简一下。 不过我一直觉得可以对单节低电报警还是比价有用的,

网友:
怎么样有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