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来参考一下

楼主(2007-08-29):
500太大,装箱外带显笨重,不如用包包
建议做成黑色时尚型,内垫海绵保护,外侧多几个小袋袋装零食:loveliness:

网友:
8错 龙虾

网友:
袋子不错 ,可惜就是怕磕碰 。
实际上450级别的箱子如果不用铝而用工具箱那种工程塑料也不错,即使是450的铝箱也太笨重了,提着步行不如直接提JJ

楼主:
我买的450铝箱一次没用过,太笨重了。想买个设备箱装遥控器和电池

网友A:
有些厂家更绝,把面板换成玻璃,美名其曰“通透”,更加沉重,估计出远门要到专门到重庆请个“棒棒”(搬运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厂家更绝,把面板换成玻璃,美名其曰“通透”,更加沉重,估计出远门要到专门到重庆请个“棒棒”(搬运工)

好象是维X的,

网友:
铝箱外场可以当凳子坐,也可以当调机平台。要有一定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是维X的,

我倒没留意,而且纯属有事论事,没有针对性。

记得五一节出海岛度假,提着个沉重的铝箱,又是坐船,又是转车,又是步行,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飞了两分钟就炸了,还炸到水里,修都没法修。

网友:
你这个袋子,我做梦都梦到过好多次,哪弄的啊
还有版主提议的工程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厂家更绝,把面板换成玻璃,美名其曰“通透”,更加沉重,估计出远门要到专门到重庆请个“棒棒”(搬运工)

  动脑想一想 是玻璃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