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猛拉油门不锁尾怎么办

楼主(2007-08-29):
我的雷鸟改了CN12直驱,缓慢操作飞行,锁尾不错。但如果在飞行中猛拉油门,飞机头会向左偏,怎么解决?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用大C数的电池飞,尾会左右摆动,用小C数的电池就没有问题。调感度没有作用。

网友:
小机子都是这个样子的。。。猛拉油门时陀螺仪反应没有那么快。。。会锁不住尾巴的。

网友:
基本是陀螺仪速度决定的,必定价钱便宜嘛

网友:
加大根轴混控

网友A:
用大C数电池可以改善,单小电直就是这样,450配一般的陀螺也是这样

网友:
呵呵 看来推油门的时候 要向偏右方向推了!!然后再回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大C数电池可以改善,单小电直就是这样,450配一般的陀螺也是这样

450用401陀螺,如果配一般的陀机也会如此,我现在用3153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