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07-08-29):
这是一个从古董DVD里面拆下来的。既不是碟片电机也不是什么出碟进碟的电机。不晓得是干什么用的。另外。这电机构造也特别。那一大块铝里面还有一圈一圈的铜线。不晓得干什么用的。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更奇怪的是。这个电机动力不输出。。。。没有轴或者皮带轮什么的。上面是电机。下面就是一大块铝。铝里面有线圈。上下层分开。。。线圈应该是感应什么的。由信号输出线。。。高手指教。这个电机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好象是,磁头

楼主:
想不通高歌电机又没有输出。干什么啊?!

网友:
和我拆的录像机掂机差不多

楼主:
是用来带什么东西的?

网友:
是录像机的视频磁头 也叫磁鼓

网友:
转的啊 外转子无刷

网友:
DVD。。。。。。再古董也古不到哪去啦。。。古董
录像机上的吧

网友:
LZ误导啊,这个不可能是“古董DVD”里面的,应当是录像机里面的,就是磁鼓。
你找个修理电器的铺子看看,都一抽屉一抽屉的这玩意。

网友:
录像机里的磁鼓和磁鼓电机

楼主:
有用吗?怎么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从古董DVD里面拆下来的。既不是碟片电机也不是什么出碟进碟的电机。不晓得是干什么用的。另外。这电机构造也特别。那一大块铝里面还有一圈一圈的铜线。不晓得干什么用的。高手指教一下!
http://photo. ...

      第1、2、3张照片是录象机里的磁鼓组件和被分解后的DD马达,又称无刷直流电机。电路板上还有三个霍耳传感器和一个速度(相位)传感器。
      第4、5、6张照片中的黑色物体和线圈是旋转变压器,录象机磁头输出的信号由它偶合后输出给后续的磁头放大电路用。
      电机上用的磁体是塑胶的,遇热会膨胀变形,想利用这DD马达必须将磁体更换。
      另这种马达不适合高速运转,原因:VHS格式录象机里的磁鼓的旋转速度在1500转/分,DV机里的磁鼓也只有9000转/分。绕线圈的金属片(铁或钢)太厚且未用矽钢片,工作在高频电路时损耗较大——由涡流而产生热量会比较大。故不适合用于对转速有特殊要求的场合和模型中。
      轴上用的轴承可是个好东西——高精密、高速滚珠轴承。
      回答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