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螺旋桨断了怎么处理的

楼主(2007-08-29):
大家的螺旋桨断了怎么处理的,我是这样做的,用502胶粘一下,很结实,如果不撞地的话基本上断不了,这下能省不少桨了。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

网友A:
试过啊,可是很危险!!!

楼主:
原帖由
胡子twretwer
于 2007-8-29 18:30 发表
试过啊,可是很危险!!!
我感觉还行,飞了几次都没有断,而且断了是从另外一端断的。

网友B:
断裂处没有加强,真的很危险.低速桨修复再用可以,高速桨最好用新的.

网友C:
好的刀口药不如不受伤啊 这样粘确实危险

网友D:
千萬不可以
不要為了省下幾塊錢的槳錢來冒生命危險, 斷槳就丟掉,重買一隻,就算不會斷,因槳不平衡對馬達所造成的損害也遠超一支槳的價值

网友E:
射浆的后果.......
你不想谁脑袋上多长的什么东西出来吧

网友F:
丢弃算了,不然在高速转动时很危险的

网友G:
据说可以改成单叶桨,要在另一端加配重

网友H:
这两天我出的断桨叶挺多,不敢粘

网友I:
还是丢了吧,这些钱,不能省

网友J:
发这个贴也算lz是有福之人,以后宁可不飞,也不要用502直接粘了飞,实在应急要用,也要用钉书钉之类的加固一下再502粘,否则,经常飞这种桨,事故就在不远处等着你

网友K:
如果在接口处再包点纸巾在加502.那绝对没问题.不过在另一面也要同样处理.以平衡重量.同时接的时候要接正.以免破坏动平衡.假如浆是断在跟部的接起来和新浆没什么区别.甚至比新浆结实.

网友L:
 连这也省,丢了吧。

网友M:
我也这么做过的,应急是可以的,实践证明不撞是不会断的.
当然,我粘好的桨都是在地上就先经过了高油门试验了才上天的,这点很重要哟!

网友N: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射出去了,在地上时候伤人,在空中摔机,都得不偿失。

网友O:
“扔”就一个字,别为那几块钱的东西伤了自己,要是伤到眼睛,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502 太脆啦. 要粘, 也是用 AB 胶粘啊.

网友:
该扔的就扔了吧~~
看楼主的断得比较彻底,如果没有断得很靠近桨孔还可以做个桨保护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為了省下幾塊錢的槳錢來冒生命危險, 斷槳就丟掉,重買一隻,就算不會斷,因槳不平衡對馬達所造成的損害也遠超一支槳的價值

同感,不要以小失大

网友P:
断浆可以用来刮胶水

楼主:
我这地方比较偏,有一次桨全断完了,而邮寄的桨还没寄到,就把断桨用胶粘好试了一下强度,感觉还可以,当然这也是为了解燃眉之急。

网友:
引用 网友P:
断浆可以用来刮胶水

断桨飞是不能飞了,但是也别就这样扔了,收集起来说不定派上啥用场!~

网友:
丢了吧~~ 很危险的

网友:
 飞刀

不插在眼睛上没什么大不了吧

网友:
用棉线把两边再缠绕一下,再在线上涂一遍502,这样比较保险,不然空中断了就惨了。
修好的桨平衡不好,伤电机,最好不要用了

网友:
粘好给小朋友们做竹蜻蜓

网友:
最好别用

网友:
危险啊,要是射桨射到眼睛上,就是不是几根桨的钱了。

网友:
1047之类的 低速桨我都是先用502定位。用哥俩好粘接。做好平衡。
下次决不会从粘接部位短开。。。
高速桨就免了吧

网友:
不妥啊~~~楼主千万小心,你可能没有遇到过射桨,后果是你很难想象的~~~~~~!!!!!!!!!!!!!!!

网友:
飞机的滑翔性能好的话可以考虑短桨接上用!

网友:
我用502和哥俩好粘了不好用.

网友:
扔了吧,断奖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