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练3D,损失惨重!

楼主(2007-08-29):
450SE今天开始练倒飞,钟摆。(
模拟器
上已经练过两天)
但飞起来损失惨重,损失中心旋翼组两套(另一套从450XL上拆下,也摔坏了十字盘),
除了碳纤机身外和尾旋翼外,其它全挂了。。。(砸在了水泥地上)

网友A:
慰问。。。3D是条漫长的炸机路

网友B:
正常,炸那里其实差不的,
只不过在水泥地里响声大一点罢了,习惯就好.

网友C:
3D是这样的经常炸,不过楼主练的时候不要在模拟器上飞个2-3就拿真机练,主要是练习舵面对飞行姿态的影响以及如何救机,还有不要在水泥地练哦,这是飞行一大忌

网友D:
比我惨,比我惨~~
同情一个
别灰心,下次翻的时候高度要搞到10米+,估计就有感觉了

楼主:
5付玻浆,三天就玩完了。
练3D太费RMB了!刚买的配件还在路途中,明天又要订新配件了。。。买的速度赶不上摔的速度!

网友E:
修飞机时间熬不起,慎之。

网友F:
慰问一下

网友G:
第一把就搞钟摆呀,怎么着也要先找一下负螺距的感觉呀

楼主:
学会3D,估计得炸100付浆吧!
机身换成不坏之身倒也没事。主轴和横轴倒也便宜。就是太费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