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轴螺丝取不下,有何高招?

楼主(2007-08-29):
因为螺丝胶用得太多,两个横轴螺丝的内六角都磨圆了,内六角螺丝刀用不了,现在用汽油泡大浆夹。。。

网友:
用烙铁加热.

网友:
换大浆夹

网友:
金属大浆夹?

网友A:
横轴好象基本不用螺丝胶,都是轴承的没有多大扭力施加在螺丝上的.

紧固好了后,即使会松也恐怕没等松就炸机了,我的从来不上螺丝胶

网友:
换浆夹,

够爽快.

楼主:
有次没上螺丝胶浆射了出来,怕了。后来都会上点螺丝胶

网友:
烙铁加热.是正道

网友:
用电烙铁加热.

楼主:
烙铁加热的作用是熔化螺丝胶吗?

网友:
内六角都磨圆了加热何用?  可以考虑把横轴废了,从桨夹与中联间的缝隙处锯断,注意锯条2侧面的牙磨薄至0.5MM

网友:
可以考虑把横轴废了,从桨夹与中联间的缝隙处锯断,至于工具的话,您可以到五金店买一把线锯就可以搞定可,10元以内

网友:
如果是塑料的大桨夹就不要用火攻了,太容易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轴好象基本不用螺丝胶,都是轴承的没有多大扭力施加在螺丝上的.

紧固好了后,即使会松也恐怕没等松就炸机了,我的从来不上螺丝胶

  这种说法不对吧???
高手解释一下
我觉得必须固定紧
不然肯定射

桨的离心力给轴承没错,可是轴承给谁呢?不就是横轴螺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