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细长轴,怎么会车出锥度了。。 :(

楼主(2007-08-29):
我的车床的尾座和卡盘不同轴,今天调整了一下尾座,然后车一根13MM*300MM的工件,用的自动走刀,车完之后发现整个工件呈锥度了.靠近卡盘这边的直径小,而靠近尾座尖顶这边的大,而且大了很多,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尾座还没调整好呢?

网友A:
继续对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对中心!

谢谢 ,我在卡盘和尾座上都装了尖顶然后对的,尖顶也对的上了,但是不知道尾座是否偏高或者偏低了...... 一般这种情况是尾座偏向哪个方向了?

网友B:
不关中心的事,你的尾座被你调过了,你调多了(向后),你先测一下你的卡盘部位的直径,在测一下尾座一端的直径,减出来的差值除2,就是你的尾座向自己面前方向调整的数据。车莫氏锥度的尾座调整法就是这样车的。
对尾座也是这样的方法,先用一根测试棒(较长),走刀车一次,调整尾座。
你的过程基本上是调整尾座的过程执行了一半,呵呵,继续调整,然后在车,直到没有误差,尾座调整结束。

网友:
如果你的尾座用顶尖对顶尖的办法测出来是正的,而用你的细长轴测出来有误差,说明你的车床没有放置水平,调整安装底面,使顶尖法和测试棒法都没有误差,就可以了,当然,首要前提是你的刀具的刀尖高度必须是正确的,微量的误差也可能导致测试棒法出现误差,一般来说,尾座端偏小一定是尾座没调整好,尾座端偏大,就有刀尖高度和尾座2个可能原因。

网友C:
比较省事是用两个硬顶尖,卡盘、尾座各一个就可以调节器好中心位置。
车细长轴最好用跟刀架。

网友D:
车刀磨得怎么样``!你车出来的圆棒`表面毛糙度`呢`?锥度有多大呢````如果是前后0.1的锥度`那也算正常``关键是你的床的导轨问题建议把大拖板的导轨里面的镶条调紧点`调整下`小拖板的镶条`~!如果还有锥度``那只能证明你的导轨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关中心的事,你的尾座被你调过了,你调多了(向后),你先测一下你的卡盘部位的直径,在测一下尾座一端的直径,减出来的差值除2,就是你的尾座向自己面前方向调整的数据。车莫氏锥度的尾座调整法就是这样车的 ...

谢谢,我明天再试试调整看看,另外HTGG可以拍一份CJM250的说明书吗? 我收到的说明书很多地方是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刀磨得怎么样``!你车出来的圆棒`表面毛糙度`呢`?锥度有多大呢````如果是前后0.1的锥度`那也算正常``关键是你的床的导轨问题建议把大拖板的导轨里面的镶条调紧点`调整下`小拖板的镶条`~! ...

谢谢,。车刀没磨过。。。。。 车出来的圆棒很粗糙。。。锥度不知道怎么计算,最小一端和最大一端差了接近2MM,长度是20多CM。 导轨应该不会这么快坏了吧 刚买的车床,还没车什么呢

网友E:
佩服HTGG同学,已经成长为专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省事是用两个硬顶尖,卡盘、尾座各一个就可以调节器好中心位置。
车细长轴最好用跟刀架。

嗯 我也是用这个办法调的。。。。可能目测的有误差吧。。明天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关中心的事,你的尾座被你调过了,你调多了(向后),你先测一下你的卡盘部位的直径,在测一下尾座一端的直径,减出来的差值除2,就是你的尾座向自己面前方向调整的数据。车莫氏锥度的尾座调整法就是这样车的 ...

网友:
跟我刚买来得时候一样
应该主要还是车床没有水平放置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不用顶尖车圆棒时也会有锥度
调节方法是
装夹一直径大于20mm 长度大于10cm的铜棒 然后精车铜棒(找不到铜棒也可以用铁棒注意进刀跟切深尽量小点) 然后测两端大小 如果尾端小就把尾部底座靠前面垫高一些(也就是人站的这边)反之垫高尾部底座靠后面  然后再精车 直到调到两端误差小于3丝 当然越小越好
然后 下掉卡盘装两顶尖 先拉近把两个顶尖对准 然后用两顶尖装夹的方式装夹一圆棒 再精车这时两端大小应该差不多了 如果有偏差的话再仔细调节尾座

我的床子刚开始放在一个木桌子上 车10CM圆棒时误差近40丝
现在放在钢架子上 已经调到精车10cm误差大约是1丝

网友:
还有 对顶尖时一定要拆下卡盘 用卡盘夹顶尖是不对的
需要将主轴孔及顶尖擦拭干净 并用力把顶尖捅紧
主轴孔不干净及顶尖没上紧都会造成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佩服HTGG同学,已经成长为专家了.

呵呵,买了好几本车床的书在学着上面的例子做,铣床没平口钳,还没用,只是用压板试了几次,目前车床一般我都用的低速,表面比较粗糙,用1600出来的效果要好很多,基本上可以说镜面,不过还是看得出线条,看来还是要好好弄弄刀片,抽空还是把平口钳买了,多200全磨,考虑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规范的做法是这样!

网友:
要精度高 车细长轴 除对中心 刀要快 要上跟刀架

网友:
用两个硬顶尖,主轴、尾座各一个就可以调节好中心位置。
车细长轴最好用跟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