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鸟油门不变,机子会上下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8-29):
我的雷鸟油门不变,打舵时机子会上下窜是什么原因,要控制高度就要不停的调油门,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
我的黑膺450也是这样的,要一直调油门

网友:
是不是打舵时才出现这状况

网友:
是不是电机的碳刷磨损了接触不良 啊

网友:
会不会是抖舵

网友:
直升机的油门一刻不停在操纵应该是正常的。

要一个物体停在空中,就要求举力完全等于重量。差一点点就会有上下运动。而电子调速器的精度是有限的,也就是马达的转速实际上是是有级的,不可能让举力在任何时候都等于重量。所以就要不停地加、减油门,实现动态平衡。
当然,有的机器不正常,转速不稳定(干扰、接触不良)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

网友:
我放风筝的时候线不动, 风筝会上下窜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心在上下窜动,风筝才会上下窜动。
这是禅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在上下窜动,风筝才会上下窜动。
这是禅的说法。

网友:
是不是还没脱离地面效应啊?  我的拉马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