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6尾舵+rce 500陀螺仪调整问题

楼主(2007-08-29):
RCE 500+HITEC 56+FUTUBA 6EXHP

至今机只有两次离地,第二次就转着圈用尾管降落了。

调整了狠久,现在步骤是:先不接陀螺仪,尾舵直接通电归中;尾舵接陀螺仪,陀螺仪本身感度中点,遥控感度+-0,先加摆臂,而后通电调整尾舵机位置,尾翼夹角0;增加遥控正负感度到50,此时切锁头中点变,切不锁头中点不变;调整trim(-20左右),直到尾舵能停止到正中偏左(对尾)约1mm。

此时小幅度左右打尾舵(3mm左右),松手后几乎不回中,打到哪儿松手舵机就停了,大幅度打舵松手后缓慢回中。

这样正确么?请各位师兄指导。明天俺就要让机再次离地了,希望不会再修半个月。

另,都是静态调节.....

网友A:
 当然是打到那里就那里的啦 干嘛要回中啊 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打到那里就那里的啦 干嘛要回中啊 晕死

表晕,描述不清。刚又编辑了。呵呵

网友:
401+9257
搞定

网友:
401+你的56搞定!

网友:
730+56 搞定~

楼主:
有没点儿靠谱儿的指教啊

不仔细品位低端产品的不好,怎么能有花钱买高端产品的乐趣呢?这是我烧的理念,呵呵

没修好,今天没敢离地

网友B:
240+56
那陀螺本来就不好用啥 。
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0+56
那陀螺本来就不好用啥 。
换吧。

俺决定就这么着飞了,已经练了差不多10个小时模拟器对尾,保证不摔了。再摔就换401。

网友:
肯定是打尾舵打哪儿停哪儿才叫锁尾呀!

网友C:
401 + 9650, 不太相信56作尾舵---胆子小

网友:
 这个底端产品害我一年没进步就是原因了 换了401嘿嘿 下面就不所了 你慢慢体会吧.....

网友(2007-10-09):
引用 网友C:
401 + 9650, 不太相信56作尾舵---胆子小

我一直用56HB作尾舵机,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