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是用什么尾电机?

楼主(2007-08-30):
各位是用什么尾电机?刚入手不清楚,但总觉得原厂的不是最好,给点意见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几年了,好好看老帖子就清楚了。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几年了,好好看老帖子就清楚了。

网友:
4200  6200  N10  N12 N30 N30C

网友A:
这种尾马达我买了90个,现在都在睡觉 ,等原装的转子坏了就用它的转子,现在一直用同一个原装尾马达,下面是使用记录:

第1个尾电机(N30)
  第1套碳刷(原装):281分钟
  第2套碳刷:53分钟
  第3套碳刷:606分钟
  第4套碳刷:395分钟
  第5套碳刷:477分钟
  第6套碳刷:191分钟
  第7套碳刷:369分钟
总飞行时间:2372分钟(39小时)

时间差别大,是因为我喜欢拆东西

网友:
收藏此帖,以后换尾电机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尾马达我买了90个,现在都在睡觉 ,等原装的转子坏了就用它的转子,现在一直用同一个原装尾马达,下面是使用记录:

第1个尾电机(N30)
  第1套碳刷(原装):281分钟
  第2套碳刷:53分钟
  第3套 ...

所说的“那种尾马达”,是指哪种啊?

网友:
是这种,在004上用时一定要加散热片,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619968&db=

楼主:
CN12,就一个字——贵

但如果效果明显还是值得,用过的朋友,讲讲感受

网友:
第2套碳刷:53分钟
  第3套碳刷:606分钟
  第4套碳刷:395分钟
  第5套碳刷:477分钟
  第6套碳刷:191分钟
  第7套碳刷:369分钟
平均5.8小时,和我的感觉一样(我的是4到6小时,最长的也有10小时以上)。
这个马达5元一个,N12要多少钱?可以买几个5元?它的寿命有几个5.8小时?
N12好象要重不少,尾巴重了配重心就麻烦,重量分散了,操纵性能也要受影响。
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马达是四通道小电直的不二选择,问题是:这是拆机品,不能保证永远有啊,以后怎么办?

网友:
我也是用他的尾马达,寿命5-10小时,对得起它这个价钱。
去年买过10只,已用完,最近又买了20只。
不知以后还有么?

网友:
我用的是ESKY的原装N30碳刷马达,大小重量和5元马达一模一样,25元一个,按目前铜头的状态看,可以换十几对碳刷,综合费用比5元马达低,它比5元马达好在碳刷架大一些,容易换碳刷

你按我的记录算平均时间是没意义的,因为我把电机壳开通风孔前,看不到碳刷磨损情况,所以经常拆开检查,都是发现还有很多 ,顺便就换新碳刷了,最浪费的是原装的碳刷,拆开才知道是银质碳刷 ,导电能力很好的,只磨了1/3,可是拆的时候碎了 ,现在知道尾巴没力就是磨完的特点,所以看第7套碳刷的时间才是准的

5元的寿命是从开始使用一直到把碳刷架都磨断的时间,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磨断那个铜碳刷架的时间,这时电机其实运行得不稳定,原装的只是碳刷磨光的时间,碳刷架的设计不会接触到铜头,永远都不会磨断的,电机运行很稳定,你看我的录象,虽然那时没调好双桨,但是004的尾巴比LAMA还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6月底换的CN12,现在两个月了。平均每天飞两个电池,每个电池连续飞行15分钟左右,现在依然很好飞,没有老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