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问题

楼主(2007-08-30):
新买的好盈40A守护神电调,用在亚托450SE上,现在的问题是,飞行时有时会抖尾巴,,可以听到是
电机
间歇掉转速引起的,电话问好盈说是电调和430L电极不兼容,要寄回厂家重写电调程序,实在是郁闷,另外问别人都说不是这样的原因,请高手指教,到底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网友A:
没遇到过.

楼主:
是左右抖,但是不是陀螺的问题,因为可以很清楚地听到电机声音不同,就是说是因为电机间歇掉转速,才引起的摆尾,而且也不是每个起落都会这样,以及出现好几次了

网友B:
我的一直在用,没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C:
好盈都说了,那就寄回去刷软件罢,估计你买的是存货,软件才是旧的。我用的就是你这个配置,没这个问题呀。

网友D:
调一下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