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涵道红箭的动力升级,已经试飞

楼主(2007-08-30):
红箭摆在床底半年了,一直没有装,一是太漂亮不舍得炸,二是一直担心其原配涵道能否推得起其硕大得身躯,因为原配的用2040电机的60mm涵道,跟超过1米长的机身比,确实太“斯文”了。
之前飞F16,对某牌子的70mm涵道十分满意,4S可以有接近900g的推力,而且,大的涵道比小的效率先天为高,因此一直想将该套动力移植到红箭上。

涵道对比

B30电机与B20电机,功率大增

但是红箭的后机身较细,原放置涵道的位置放不下70mm的涵道,必须改造。

红色为原装涵道位置,蓝色为70涵道位置

考察之下,决定将涵道前置6cm,放置于机翼上,并加风管减少出气阻力。同时,考虑70涵道吸气量的大增,在机翼上开进气作弊孔,并以单层玻璃钢补强。

pvc胶片卷的风管

改造堪称完美,改动不大,动力提升几个台阶,外观完整,可供嫌红箭动力不足的飞友参考。

今日(9.2)已经首飞,动力不担心,足够,就是飞机大阻力大,速度不够快,比用同样涵道的F16慢多了。
飞机很好控制,很稳,甚至我觉得有点迟钝了,是属于可以放心飞行的飞机,不象其它涵道机那么刺激紧张。

网友:
我台浩业红箭连70MM涵道也一并交楼主烦劳一下........挖啊哈哈哈

网友:
我的幻影2000涵道64的,推力也不够,现在还放着

网友:
哈哈 我都是用这个函道改在机身中间,没有开作弊孔(作弊孔开了很HI难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aeon你好,上周我也买了一个AP700,马达用OK 400,3500KV的,
测试了一下,3s锂电25A电流时推力也只是有400g左右,没有你测试的大,不知道是否是电机的区别。
以前在公司里也试验过wemotech的69mm涵道,还有浩业的69,65MM涵道,辉盛的涵道,电流都很大,推力却远没有厂家标称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eon你好,上周我也买了一个AP700,马达用OK 400,3500KV的,
测试了一下,3s锂电25A电流时推力也只是有400g左右,没有你测试的大,不知道是否是电机的区别。
以前在公司里也试验过wemotech的69mm涵道,还有浩 ...

这个和我的AP700外观并不一样,风叶部分比较相似,其它都不同;
此外,ok400是否指级别的无刷电机?AP700一般配450-480级别的电机比较合适,例如OM480,亚托430之类的。
我飞3S电用的是亚托的430电机,kv3550,电流33A,推力700g+,4S用的是OM480 kv2600,电流28A,推力900g左右(因为是吹称测,并不精确)

网友C:
OK 400,3500KV  实际功率没有达到亚托430电机的80%,我试过拿用OK 400来飞亚托450一句话,太蠢了为什么相信这些骗子电机厂的参数,不能忍受软脚蟹动力。

网友D:
aeon你好请问你的70mm涵道是什么牌子在那里能买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aeon你好,图片是wemotech的69mm涵道,AP700没有贴图。
OK 400马达是兴耀华电机厂的,感觉磁铁和铁心的材料不太好,发热量较大。
还有一个AKE 450THR35的马达,也是3500KV的,有空装上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OK 400,3500KV  实际功率没有达到亚托430电机的80%,我试过拿用OK 400来飞亚托450一句话,太蠢了为什么相信这些骗子电机厂的参数,不能忍受软脚蟹动力。

我没有打算用OK400电机来飞直升机,我也并不追求暴力的飞行。

各个厂都吹自己的电机好,其实大部分都是抄袭别人的设计,
材料则尽量用便宜的,价格是便宜了,但质量不用说了~~~

网友:
用外转子电机,有个疑虑,就是怕国产外转子电机转数达到一定时,怕转子动不平衡,成个函道给电机摇松,烂设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eon你好请问你的70mm涵道是什么牌子在那里能买到?谢谢!

这里有  价格145元   http://www.afa-rc.com.cn/

网友:
要是把60mm涵道装430L3550kv动力是不是比b2040强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里有  价格145元   http://www.afa-rc.com.cn/

网友:
请问各位那里能买到PVC胶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