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又要请教高手了!控调节桨距0位双桨,桨距最大时 ...
呵呵,又要请教高手了!控调节桨距0位双桨,桨距最大时无双桨了!什么问题啊?

楼主(2007-08-30):
ESKY-016双桨问题啊,CCPM控。调连杆一会好,一会不好,按理桨距调节与双桨无关,是否还要调整哪个部位啊?
烦请高手详细指导下,谢谢啊!
新手,汗啊!!!
=====================================
今天看了看,横轴新的。大桨原厂新的,主轴没问题,。发现平衡桨也双桨啊!

网友A:
1.確定大槳是否平衡(動靜平衡)
2.確定油門在中點時(記得拔電機),槳距是否為零
3.確定連杆在飛行時是否會鬆脫(我之前有遇到過),連杆長度變了,槳距不同,就會出現雙槳

网友B:
楼主检查过横轴没有?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謝謝分享
又 如果槳自身已變形而未察覺 也可能會如此
不知樓主用的是何種槳 ?

楼主:
横轴换新的,叶片也是新的,不过没做平衡试验,我试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E:
昨晚调了2小时,跟楼主情况差不多.看了duck1975的贴,今天回去试试.

楼主:
晕了,大桨平衡还行啊!连杆调来调去,一会甲桨上,一会乙桨上,头大了!桨距一调就变化啊。

网友F:
是原装的浆么??如果不是就用原装的浆片,问题解决

网友G:
俺就是按duck1975的贴子方法做的,完全消除像楼主双桨的问题,我的机机是ESKY014的

网友H:
桨的质量也会有影响.以前买过质量差的桨由于铜套的地方不紧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I:
注意 几个问题 看看球头逛量 是不是太大了 大桨夹上的螺丝 是不是一样的紧 螺旋桨动静平衡是不是到位 横轴是不是弯了 主轴看看 副翼是不是平衡了!!

楼主:
 今天看了看,横轴新的。大桨原厂新的,主轴没问题,。发现平衡桨也双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