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

楼主(2007-08-30):
请问好小子休闲机的重心在什么位置?带
电池
全重325克,配EP-6030的桨,
电机
:ELE EC28P-S,KV1540重29克,加1200mah 15c 或20C11.1v锂电飞好小子epp休闲机,请指导一下这样的配置可以吗?推力有多大?谢谢!!!!

网友A:
靠,这么大的动力!

网友B:
你疯了,飞这机用2822,晕死~!

网友C:
只看电机在飞!!!!~~~~~~~~~~~~~~~~~~~~~~~~~~~~~~~~~~~~~~~~`

楼主:
更正
对不起上面的电机型号报错了,ELE EC28P-S KV1540,重29克。

楼主:
有没有朋友给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D:
KV太小,最好的是2600左右,另外这个只能用小浆5X3的后推浆,因为大浆要撞到碳杆的。又因为是高KV,建议用7.4V的电池。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机翼前缘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