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想练3D,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7-08-30):
看了红嘴鸥模友的贴子
我也在计划倒飞,和模痴模友的说的流程差不多,在练习中(模拟器已经练了一个多月,倒飞四面悬停已经很熟练了),真机现在飞行都是在地面切换模式2后起来正飞(已经取下副翼上的两个配重块,飞行了)觉得不论是正飞还是倒飞,油门、舵面的感觉很重要 打算把JJ倒吊过来试试油门和舵面找找感觉,不知道这么做行不行得通,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loveliness:

网友:
1、模拟器上要练熟练,可以先练一面(我就是先练的对头)
2、飞机重心调整好,尽量在主轴上,这样如果正飞是平的,倒过来还是平的,如果重心不在主轴上,正飞打了微调使机身水平的话,倒飞会起到反作用,飞机会像重心的位置加倍倾斜
3、倒飞悬停之前先在比较高的位置翻几下(也别太高了,要不看不见了),一是为了适应,二,也是最重要的,是看飞机的状态如何,观察以下几点:负螺距的感觉和你预期的是否一样,这个关系到翻过来以后打多大的负螺距时使飞机停止下坠;观察飞机在翻的过程中是否倾斜,应该没有严重的倾斜,否则会比较麻烦;观察陀螺仪锁尾的情况,这个跟陀螺仪设置还有翻时螺距的控制有关,但是就算都比较合适,翻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多多少少尾巴会跑一点,记住这个偏移量,为倒飞悬停时刚翻过来时修正机头方向做好铺垫,省得到时候慌张(一般是需要打一点右方向舵)
4、450飞机的动力不比Alan的90机,做3D不可能那么硬,转速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千万不要盲目地做暴力3D的动作(比如快速的钟摆),否则转速下降太大很可能就炸掉,先从倒飞悬停练起,打好基本功,练会了一面的倒飞悬停,另外3面也就很快了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的指点,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正要着手,和LZ一起学习:loveliness:

网友:
飞3D的铜子越来越多了!!!

网友:
大概摔个3、4次你就可以掌握了

网友:
看来飞3D前,飞机的调整也很重要

重心的问题:
正飞打一下升降舵的微调可以正常飞,倒飞原来是会出现重心加倍倾斜的现象!这是没有想到的
上次练3D摔机后,今天修了一天,终于又可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