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1cc汽油机怎么改

楼主(2007-08-30):
新手,手头有一台21ccl罗兵割灌机汽油机.想做条船,想把磁电飞轮卸了,求助大虾怎么改直流点火呀,那有卖直流点火器的电压4.8-6V,另外要装在多大的船上好一点

楼主:
21CC汽油机

发动机把油箱,离合甩快去了总共1.4KG.现想把飞轮也卸了,但不知道怎么改直流点火,不知道大虾门的割草机改的船用发动机有把飞轮卸掉了吗?恳求大峡帮助

网友:
 极品啊!这么小,用来玩船可惜了啊!
用来改在90油直上多好啊!

楼主:
呵呵.以前只是玩车,现在想完下船呀,我是新手

网友A:
不建议改点火,船用要求有大磁电机的最好,这样稳定性好些,其实改了重量也轻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改点火,船用要求有大磁电机的最好,这样稳定性好些,其实改了重量也轻不了多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改点火,船用要求有大磁电机的最好,这样稳定性好些,其实改了重量也轻不了多少

谢谢,那大虾我的21CC的要配多长的船合适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大虾我的21CC的要配多长的船合适呀,

一般配套汽油机的船需要1米左右。网上有许多。

网友B:
少改下,比如改成水冷就差不多了, 改过头了不但成本过高不合算, 而且去了飞轮做船机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改下,比如改成水冷就差不多了, 改过头了不但成本过高不合算, 而且去了飞轮做船机不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