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厂家请看!!!

楼主(2007-08-30):
我前几个礼拜新买了一台DN G2充电器,看到网上有人说用电脑的12v电源可以作为充电电源,于是就想用它来充电,接上电源后什么反应也没有(正常吗)
我接上电池后(接的时候电池与充电接口就打出火花,我以为是接触不良,于是没有在意,继续插实),然后就看见充电器后面有轻烟冒了出来,有股糊味,我赶紧拔下电池(害怕爆炸啊!!),又拔了电源才了事,至今再也不敢再用,因为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在这整个过程中,充电器的显示屏就一点反应也没有。

请问高手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头一次使用就出现这种问题,厂家给免费维修吗?

经常看论坛,说DN的厂家很好,所以选择了他们的产品,我这次也看看,服务到底怎么样?

我的电话:13521503689 请厂家人员看到此帖后与我联系,急啊,新买的电池我要保存,电压很重要啊,没有充电器可不行啊!!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电级接错了啊`?
我用电脑的电源用了半年了`一点事都没有``我也使用DN  G2的`

网友:
也是怀疑输入的电源极性反接,导致充电器输入端烧毁

网友A:
应该是正负错了

网友:
看现象貌似是接反了。
厂家真惨啊,这样的客户,也要给免费维修么?

网友:
我也有话要跟 DN 厂家的人说:
您的公司里面就没有一个会英文的么? 赶快把那个驴唇不对马嘴的说明书换了吧,太丢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正负错了

就算怎么错也不烧滴,DN已经很多次表明他的产品具备这"保护"能力.

楼主:
不是红线+,黑线-吗 应该不会接错呀,而且电源接上后充电器即使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应该有反应才对,我的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但在接上电池后,就开始冒烟了

网友B:
电脑电源的12V输出线是 黄线是12V+  黑是—   黄线加黑线是5V正负输出    你不是把充电器接到电源后面的显示器的220V输出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电源的12V输出线是 黄线是12V+  黑是—   黄线加黑线是5V正负输出    你不是把充电器接到电源后面的显示器的220V输出上了吧

12V的接到220V上神仙也救不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220v不可能,我拿的是移动光驱盒的电源接的,接光驱的电源就一个4孔插头,我直接从那个插头引出的2根,一根红线一根黑线(没有引楼上说的黄线,可能当时光驱上的标识误导我了??光驱接口上左边印着12v,右边印着5v,我就引的左边的红线,因为黑线只有一根,在最右边,我也只好引这根黑线,这样是不是有问题呢?请高手告知)也许我的插头接错了,但是也只有12v和5v两种输出啊,怎么会烧呢,厂家的人快来看看吧。。。

网友:
直接寄回DN将得到妥善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不可能,我拿的是移动光驱盒的电源接的,接光驱的电源就一个4孔插头,我直接从那个插头引出的2根,一根红线一根黑线(没有引楼上说的黄线,可能当时光驱上的标识误导我了??光驱接口上左边印着12v,右边印 ...

如果是光驱盒电源,恐怕功率不够。但是不应该烧机器。
我刚拿到 G2 的时候,用一个 12V/2.1A 的HP 本本电源,结果 G2 没反应,要反复拔了再插才行。
后来换了个 12V/5.5A的电源,一切OK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接反了? 那个BT的DN,非要投靠所谓“美标”,电池的充电口与市面上 99% 的主流电池是反着的。
最要命的是,还使用同样的接插件,很容易直接插上去。
插电池的时候,你用那个转接线了没?

网友:
有可能电流不够,哎还是能直接插220的爽

这样弄成"双节棍",大家都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