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急啊~雷鸟起飞往右转

楼主(2007-08-30):
我的雷鸟起飞往右转啊~速度还比较块的,调了脱落仪没用啊~,飞机拿手上有左右转动尾浆速度有变化,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怎么老有不解决问题的啊

网友A:
问题简单
把遥控器上的 左右平衡调节向左调点 就是调左右的下边的小长条的旋扭
如果还是不好用的话 就只能调 中立了!!

网友B:
尾电机太快了!

网友C:
调陀螺中立点。

网友D:
右转问题比较好办,左转就难讲了。
如果微调到左端还不解决问题就调陀螺中立点。
看了你另一个帖子,你是左转。换马达!

楼主:
中立点怎么调?

网友E:
估计是感度问题,逆时针调感度.

网友F:
原帖由
雷鸟初航
于 2007-8-30 13:35 发表
怎么老有不解决问题的啊
永远有新人,永远有人学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