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主轴弯了,怎么办?雷鸟的主轴弯了,怎么办?

楼主(2007-08-30):
一根新的价格,可以买3根质量很好的450级别的主轴。。。玩的人太少。。。价格太高。。。

网友:
我的也是,新购的主轴质量不好,太脆,一弯就可能会断,还是用原来的校正后使用比较好,我已经这么做了。方法是,把主轴拆下,放到很平的玻璃桌面上滚动,找出弯的地方,用钳子进行校正,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校准,得有点耐心哟。我的已经校过多次了,完全可以满足使用!

网友A:
当你校正得烦得要命不想校的时候,你自然会掏钱去买新的了!

网友:
用铁锤敲直就行了啊,雷鸟的精度要求没有那么高.我以前就这么干的

网友B:
我都是用特别光滑平整的铁砧 ,看见哪里鼓肚子,直接就木头锤子锤,超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特别光滑平整的铁砧 ,看见哪里鼓肚子,直接就木头锤子锤,超快

特别光滑平整的铁砧恐怕不好找吧?

网友:
好找啊 去找机械加工店找

楼主:
机械加工店有卖的嘛,元帅?大概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校正得烦得要命不想校的时候,你自然会掏钱去买新的了!

我校了两天了。。。

网友C:
b不用买

我有个好办法.我自己改过,比原装主轴都好用.就是用VCD里光头的滑道,改动一下就可以了.保证比原装的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好办法.我自己改过,比原装主轴都好用.就是用VCD里光头的滑道,改动一下就可以了.保证比原装的好很多

什么VCD里的滑道都是3MM的吗?〉

网友(2008-05-06):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好办法.我自己改过,比原装主轴都好用.就是用VCD里光头的滑道,改动一下就可以了.保证比原装的好很多

那要截平面,得用铣床
还得钻控,那么细的孔怎么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