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炉丝拉直的方法。

楼主(2007-08-30):
潜水一段时间了,发现大家在切割泡沫时用的电热丝种类很多,其实最容易的搞到手的,价格也便宜的就是电炉里用的电热丝了,因为买来是弹簧状的许多朋友却没办法把它弄直,其实办法很简单:把电炉丝一头扳开一点,一把十字螺丝刀(比电炉丝内径小点)插到电炉丝里,用老虎钳夹住已经扳开的部分一拉就可以了,保证可以拉条直线。

网友:
张见识了

网友:
用这种方法的话,拿螺丝刀的那个手往往会不够力,抓不牢!

网友:
呵呵..早就试过了

网友:
先通了电再拉 回好拉的

网友:
LS的,通1。5V还是220V?

网友A:
早这么用了 ,拉直了固定好,用220V经调压器降低了 接上到微红 这样丝就是笔直的了 。

楼主:
不知道大家用的电炉丝都是多大的,我用的是比较细的那种,粗细和圆珠笔的弹簧大小差不多,也不用通电直接拉很轻松。

网友:
可是直的电热丝很好买呀 1元1米 比电炉丝好吧!

网友:
通电,热了以后再轻轻的拉,同时用两根钢棒夹住线,在线上来回走。
我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这么用了 ,拉直了固定好,用220V经调压器降低了 接上到微红 这样丝就是笔直的了 。
这个才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B:
2号他弦1.5元一根,何必用电炉丝
2号他弦是一根非常好的钢丝,质量力道比电炉丝好

网友C:
2号他弦是一根非常好的钢丝,质量力道比电炉丝好

网友D:
打火机一烧.边烧边拉就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