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风扇与甩块间需要加螺丝胶么?

楼主(2007-08-30):
加了螺丝胶以后想拆下来就很困难了。。。

正在考虑加与不加胶

楼主:
都没人指导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螺丝胶以后想拆下来就很困难了。。。

正在考虑加与不加胶

螺丝叫太难拆了,用指甲油,质量好一点的!!
我现在拆螺丝都用这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叫太难拆了,用指甲油,质量好一点的!!
我现在拆螺丝都用这个,好用!!!

啊 用无色的吧?

有必要试下

网友:
必须要加 美国Z42模型专用胶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固定帅块的螺丝一定要上胶    我的还被甩出来 一次

网友(2012-04-01):
不用加,只要拧紧就好,甩不出来的,上面有离合器罩杯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