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G2的问题,导致AKE的锂电保姆充出来的电池电压不平衡

楼主(2007-08-30):
用AKE的G2/P6锂电保姆,充电结束后,每块电池的第二节电压要高出0.04伏,什么原因呢?

网友:
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
电流要小于1.5A,电流越大,误差越大

继电器的极限电流是2A

网友A:
看来是“小保姆”,孩子多了带不过来,能力有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小保姆”,孩子多了带不过来,能力有限呀

 充电器是测它自己输出端的电压,那个保姆里面不知是怎么样的电路,会不会有压差可说不定。

网友:
不用保姆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阿?

楼主:
不用保姆不会有这个情况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G2的测量精度。
从G2/P6的工作原理来讲,采用的电磁继电器为机械导通,不会存在导通电阻引起明显电压下降的情况(任何电路都有电阻,锂电池平衡充插头和插头连接线也有电阻,但是豪欧级的电阻不会有什么影响)。G2/P6上的6个端口,每端口都由独立的2个继电器控制。假设继电器存在导通电阻,也不可能“电压问题”都出在那一个对应端口上。所以根本问题不是G2/P6的问题,还是请楼主仔细检查G2。如有必要返厂校正。谢谢!G2/P6是硬导通,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自动切换开关,充完一组就关断一组,再导通下一组继续充。这个所谓的“开关”就是继电器,G2/P6采用的电磁机械继电器,其导通电阻等于测触点电阻,用万能表的电阻档,测量常闭触点与动点电阻,其阻值应为0;而常开触点与动点的阻值就为无穷大。

楼主:
现在发现我的G2充电器在充电过程中第二格电压显示与别的格相差0.04至0.08伏,拨下电池测电压时却发现电池电压都是一样的,充完后各节电压也是一样的,好象只是充电过程中电压显示不准,对充电结果没什么影响。可用了锂电保姆就不行了,不仅是电压显示不准了,充完后,第二节总是比其它节电压高出0.04伏,电压也不平衡了。估计是G2出了问题,已将G2返厂做电压校正。随后再将结果向大家报告。

网友:
G2也出电压显示不准的问题了

网友:
G2我有,分析过,有如下发现:
1. 没有继电器,是靠 DC-DC 的停工实现停充的。
2. 两头的电池显示电压偏低,电流越大偏低越多。这直接和平衡充插头/线的电阻相关(也包括G2内部铜箔电阻)。
假设插头接触电阻+导线电阻总共只有20毫欧,那么2A的时候,压降就有0.04V。
3. 中间的电池单体,在恒流充电阶段,平衡充导线上实际上没有电流!因而不引起压降,所以电压显示是准确的。
4. 如要避免中间充满而两边电压偏低的现象,必须在充电器显示OK后,让电池待在充电器上多一会儿,让电流逐渐下降到零,电流没了,压降自然也就没了。

网友:
一次多冲几块电池,在方便的同时难免会有点缺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