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接收机信号驱动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8-30):
刚用
舵机
电路板改造成一个小型双向无刷电调,也就是将电位器调到中位点。
此电调连接到接收机工作,驱动一个小的130
电机
。
接收机再外接一个标准的4.8V电源。
请问接收机能够承受的电流一般有多大?是否足够驱动130电机工作(有200克负载)?

网友A:
没看明白,这舵机电路怎么能改无刷电调?

网友B:
应该是双向有刷吧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是有刷的。

网友C:
是不是就是把舵机电机改成130电机?

网友D:
小心烧电路板,舵机板驱动电流很小,130-2240一类的玩具电机带桨电流有可能达到3A以上,舵机板要冒烟的;

网友E:
要超大的舵机 电流才大一点,普通舵机不行
好象不会调速,只能变成双向

楼主:
已经试验成功,是双向调速,呵呵。
转动的时候捏住小齿轮到几乎停止,0.5A电流,没有太大影响。
电机还是原来的空心杯电机。